求广州980如何加内存啊?

楼主(2008-10-16):
内存不够用怎么办呢?

网友:
为什么呢?

楼主:
我们的产品品种比较多,程序太多都存不下了!还有在机床上编程花很多时间浪费。

网友:
那直接联系广数,这不象电脑,打开盖子换1G的条子插上就行的。

网友(2009-04-08):
打开盖子换1G的条子插上就行的。

网友:
叫他们安个硬盘好了,以后可以边干活边看电影

网友:
还是联系广数吧,这可不象是电脑升级啊。

网友:
很抱歉,不能直接增加内存。如果你的是980T或980TA系统,那是只有几十kb的容量,最多只能存储63个程序,存储量比较大时会影响系统的反应速度,特别是编辑程序的反应。解决办法是用通讯软件将有用的程序存储到pc机硬盘上,需要时再传输到系统使用。系统自身尽量少保存程序文件。

现在比较常用的980TD系统就基本解决了内存不足的问题,有几mb的容量,可存储200多个程序。不过,对于程序较多的用户还是建议存储到电脑硬盘上保存比较好。

我是广数的员工,希望能帮到你。如果还有其他需要可联系 13926435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