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处理一般用什么类型的减速机呢?----请教

楼主(2008-10-16):
水处理一般用什么类型的减速机呢?

楼主:
是装在水处理过程中的低速搅拌器上。大家有了解这个的么?

网友A:
有专门的立式搅拌器用减速机,选好你的搅拌器叶片形式,确定功率以后,按许用功率和输出力矩选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找样本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一般用摆线针减速机,在立式的搅拌器用的很普遍

网友:
蜗轮蜗杆的效率虽然低一些,但比较可靠,水处理系统一般转速比较慢,我做工程时都用它。如果做其它系统则多用斜齿的。

楼主:
谢谢以上诸位前辈。

网友(2010-10-13):
请问下水处理减速机一般是用在水处理成套设备厂还是自来水。污水处理厂呢?

网友:
我发几张搅拌用的减速机照片,浆线上用的。

网友(2012-02-09):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立式搅拌器用减速机,选好你的搅拌器叶片形式,确定功率以后,按许用功率和输出力矩选一下就可以了 ...

有没有类似的 计算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