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氧胶无法固化---请教

楼主(2008-10-16):
请问,
厌氧胶会不会因为螺纹之间有虚位导致无法固化呢?

是不是盲孔的螺纹容易固化些,而通孔的螺纹比较难固化呢?

是不是不能有一丁点的油脂或其它杂质呢?

金属和非金属之间能固化吗?

谢谢!!!

楼主:
如果是要永久固化螺纹,用AB胶行不行?会不会少一些限制呢?

忘记说明使用环境了:无油,微尘,无震动,温度:50-0摄氏度,湿度:30%-90%。

谢谢!

网友:
用过汉高的中强及高的螺纹固持胶,厌氧型 ,特别是高强型的,在螺母上点一滴,装上螺栓就很难松开了,可以用高温使其失效,所以,我个人觉得用厌氧型螺纹紧胶应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个人的经验
间隙过大,会导致厌氧胶的固化时间延长,影响强度。不过螺纹里面 不能固化的情况还不多见。
可能与胶水 本身的质量有关,
表面清理不干净确实会有影响。但也可以正常固化,油与胶会分离。

厌氧胶固化,与被粘接的材料关系不大 。装胶水 的瓶子如果把空气挤出去,胶水也会固化的。当然,固化不一定就被粘住了。

粘接螺纹,AB胶也可以,但是首先操作就不方便,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不过,要求不高,用用也没问题。

以上供参考。不一定准确。

楼主:
谢谢!谢谢!
厌氧胶的牌号与它的性能参数应该是统一的吧,我看看换其它的牌子试一下。
我现在用的是“271”这个型号。

网友(2009-04-04):
厌氧胶 直接与空气接触就是不会固化,应隔绝空气.

网友:
你用乐泰262是是

网友:
一种可能是厌氧胶 直接与空气接触就是不会固化,应隔绝空气.
另一种是螺纹上有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