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的硬阳极氧化的能达到的最大硬度和颜色---请教

楼主(2008-10-16):
铝件的硬阳极氧化的能达到的最大硬度和颜色

网友:
如果是本色硬质 氧化的话,最高应该可以达到HV400左右。如果要其他颜色的话,会略减低硬度值,约在HV380左右。

网友:
硬度: 一般可〉400HV
颜色:根据药水系统及工作参数从褐色到黑色均有,可用色差计量测(L,a.b值)

网友(2009-06-10):
理论上可达HV1000+以上

网友:
我们公司的标准上说可以达到HV500。我们一般只是测量氧化层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