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CNC机床使用情况调查

楼主(2008-10-16):
各位社友高手:
机床行业是机械工业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元素。中国机械社区决定发起一个调查,主要是您所在企业CNC机床使用情况。如果您不在其位,请向企业内知情者或负责人士做一调查。这是我们对民族机床工业应尽的责任。我们将对参与者给予积分奖励。

问题如下:
一、企业CNC机床分3大类车,铣,加工中心。您的企业拥有哪几类,各多少台?
二、这些CNC机床分别是哪些厂商(品牌)的产品?各品牌分别占有多少数量?
三、与之相配套的数控系统(系统内容尽量具体,规格,型号,产品等级等)是什么,
分别是哪些厂商(品牌)?
四、机床的稳定性和维修情况,售后服务情况如何?
五、数控系统使用状况如何?国外的系统不参加评论。

网友:
我们使用加工中心8台--台湾欧马,发拉克系统,机床还算稳定,小毛病经常,链条设计不当,易断,服务不错;数空车2台--长城机床厂,发拉克系统,感觉一般,毛病经常,服务反应慢。

网友:
我们厂有九台简易数控车床,系统是国立精机,广数928TE,凯恩帝.厂家都是浙江本地的.有中星数控,丰润,凯达等厂家出的.质量不好,老是出毛病.经常报警,我修了好几次,第一次是电动刀架换刀时不抬刀,机床电箱里刀架锁紧热过载保护继电器跳闸.这台是凯达,第二次系统准备未绪.X轴硬限位开关连接线断,机床误报警也是凯达.第三次是主轴不转,变频器参数变了,重新调整.是丰润广数928系统.第四次是Z轴软限位报警.调整系统参数(第二项改为8000就好了.第五次急停报警.928系统.z轴硬限位开关断线....质量不好.

我以前上班厂有十二台数控车床.中星4台.琛奥8台.系统是广数928TE,凯因帝.经常报警,电动刀架的连接线用料太差,新床子买回来用不了多久,刀架线外皮管被铁屑拉破了,造成电器线路断路或短路.电动刀架的电机老是要坏掉.经常换电机.新机床电箱里电器线路接头很松,做不了两线头就要掉下来,机床买回来使用之前检查一下电器线路.有两台小的中星数控车床,系统开关电源电路板直接露地外面,工人车内孔时,必须用纱布将主轴孔堵住,否则铁屑将飞到系统开关电源板上,造形短路,损坏电源开关管BU508或者是稳压光耦.系统断电.这个故障我修了两次.广数928TE系统失控,面板的循环启动按键短路.只好将系统拆开,铁盒子外面是系统开关电源,铁盒子里面第一层是PC机主板.第二层是液晶显示屏,面板,拆下面板循环启动按键,找了一只电子称上的按键换上,装好试机正常.这个是操作面板外一层胶皮不耐用造成电路板进水短路,机床用皂化油加水做冷却液.工人每加工一个产品就要按一次循环启动键,时间长了,胶皮坏了,工人手上的冷却液进入电路板.

网友:
因为我们自己是造冷镦设备的,主要以装配为主,所以我们设备基本都是大型的数控镗铣机床。NIGATA日本新泻的六转台加工中心2台,到今年用了20年,我们是两班制,以前是fanuc15,系统,前年更换成simens840d系统。考虑到整厂系统的统一性。机械部分从来没发生过问题。前年把电气跟换了一下。设备非常好用。
union 110数控镗铣床2台,系统海德汉。一台使用10年,一台5年,除前段时间转台油管爆裂外,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意大利PUMA数控龙门五面加工机1台。系统西门子840d,此机器由于员工不熟悉被撞过,进行过一次维修,目前还是比较稳定。
昆明TH200数控镗铣床2台,一台12米,一台8米,系统西门子840d,前年北京机床展上买的,至今不能连续正常生产。刀库昆镗已经来修了不知道多少次,至今未解决,10月我们已通过律师向他们发函准备打官司了。另外就是主轴悬垂系统自动补偿功能不起作用。他们总设计师都来了,也没搞定。国产机伤心呀。
美国密超力立式加工中心一台,系统西门子840d,机器很稳定。用了5年没出现过异常状况。
数控小孔磨床1mm--30mm 台湾jauge的4台,西门子840d系统。感觉系统配得高了点,很多功能没用到
数控平面磨床2台,台湾kent的,系统西门门子840d,没坏过。

网友:
我们有8台(简易)数控仪表车床,都是玉环航空数控的,质量不好,精度不稳定,拖板不牢,被压板螺丝拉破多台。系统是广泰的

网友:
我们有十台广数数车,最老有928,最新有980TD,可能老板是广东人,支持广数产品.反正我们用着不顺手,特别是高速加工螺纹,加工曲面时,精度都一般般;特别老系统三天两头的报警,可没有什么大问题,把车床重新开机就一切没事了,我们开玩笑的说,人老了要休息,机器活干多了也想休息,呵呵;还有就刀架不怎么好,有时会出现锁不紧的现象,搞得有时不是崩刀就是报废工件,可能这就是国产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A:
我们公司有如下主要机台:
1、进口的日立NR20,已经用了快8年了(基本三班),一直没有什么问题,即便有小问题,供应商的客服也挺快。开始的时候由于工人不熟练,这两台机器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撞刀事故,还好,主轴基本没有损坏。
2、继上述机器之后,我们陆续买了几台国产的简易CNC车床,有宁波华升的,有济南一机的。这些机器主要用来零件开粗,之后供应给进口机精车。购买前者的第一台,用起来还可以,但是主轴轴承很快就损坏了,之后再购买一台,更糟糕,刀塔,拖板都有问题,来人修了好多次,之后没办法,经销商给换了另一家厂的机器来,就是济南一机的C6140。
这些机器都是广数的980TD系统,几年来,都比较正常。
3、沈阳一机SSCK20,唉!中档机价钱(27万)买回来的机器,只能当低档机(7万)用。
这机器是发那克系统,按道理应该比低档机好用,但是,事与愿违,刚一使用,就接二连三地报警停机、Z轴跳动、漏油等等,最要命的是:在加工中出现数据漂移,而且是无规律的,往往是加工几个之后,突然间出现一个因数据漂移而产生的废品,目前还没有办法解决。无计,只能当粗车使用。
4、近日陆续买了几台台湾世宏的CNC车床,组装厂在深圳,另外还有台湾品牌,浙江组装的攻钻中心,都是使用发那克系统,几个月下来,还可以,不错,基本达到预期的使用效果。
总的来说,机器有好有坏(差一点的意思),但是只要注意合理使用,勤保养,即便是才几万的机器,也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

网友:
厂里NC设备包括小型精密车和走心车和转塔车,全部日本原装机,30多台,70%是二手。北村的小型车、转塔车,津上和STAR的走心车。FANUC系统。加工中心是brother 的,钻铣中心,SC-2A,SANYO系统。还有几台HAMI的NC滚齿机,FANUC系统。因为是二手的,故障都是小的毛病,总的来说还好。售后全部要出钱。基本找上海的代理,国内即使有厂家生产也不去找。国内的厂家维修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有台机床主轴的定位销就给国内厂家的维修工一榔头敲掉的。看见是空气液压轴承主轴,连拆都不敢拆,送日本厂家修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有如下主要机台:
1、进口的日立NR20,已经用了快8年了(基本三班),一直没有什么问题,即便有小问题,供应商的客服也挺快。开始的时候由于工人不熟练,这两台机器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撞刀事故,还好,主轴基 ...

开电器柜看看,你的FANUC系统是新的还是旧的,外壳新的拆外壳看看模块里面有没有飞线补焊。好多时候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买旧的模块回来装机床。我们厂的一个坏的模块给维修单位再贴点钱就给换了个新的。旧的模块厂家说拿回去修理下就可以按照新的卖的。那样的东西买回去不出问题才怪呢!

网友:
回9#

沈阳一机SSCK20的FANUC系统是否旧的就不得而知,但是根据FANUC的维修人员说,这个系统已经过期了的。那这样看来,极有可能是这样子啦。
这台机器持续了大半年的报警停机故障,就是FANUC系统的问题,严重的时候一个班停二、三十次,修了好多次找不到原因,后来我们分析了一下停机的班次,大都集中在中夜班,我们想可能是由于电压的问题,后来个系统加装一个稳压,问题基本解决了。
现在剩下的Z轴跳动和漏油,就没有法子啦。

网友:
版主说的问题很奇怪啊。
数据漂移?什么意思?
如果说是偶尔不到位或跑过了的话有可能是接地不好引起的。或者说机床本身抗干扰能力差。优良的接地非常重要,但我们很多地方都是3相四线制。
系统出保那是必然的,系统从出FANUC开始算,也就18个月,你们07年买的机器,买之前在厂家放了多久还不一定呢。但不会是拼装的系统,他们才不费那劲呢。
电压低停机不应该是系统本身的事,放大器没报警吧,问题出在直流电源上,CNC重起了造成停机。要用宽电压的电源(85--270都能稳定输出24)。既然加了稳压也就好了。
Z轴跳动?什么意思?
是爬行吗?好办,找个老师傅调调就好了,纯装配问题。
漏油这问题好象用户都习惯了,给机床加个接油盘吧。

网友:
我们公司有过近50台数控机床。
1、八十年代购的五台美国辛辛那提卧加,西门子系统,使用条件要求高,还专门搞了空调房,精度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机床维修成本较高,有两台修过几次都不愿再修,现在公司干趣把它们全处理掉,简直和卖废铁差不多。
2、从日本要的二手日本立加六台,FANUC的系统,七十年代产品,使用还不错,到现在还有三台在用。
3、04年20台日本大畏立加、卧加,FANUC的系统,组了两条线,使用较好,比较满意。
4、台湾的立加,丽驰的4台,大乔的4台,台中的4台,都是FANUC的系统,前两者刚开始用没什么,用两三年后开始有毛病,小毛病较多,台中的是才用两年,但整体比前两个好。
5、国产立加,汉川产3台,也是FANUC的系统,比较不舒服,机床到厂后好几个月才通过验收,开始时曾有尺寸走2、3MM之多,更换了全部丝杆。当然现在使用暂时没发现大问题。
6、国产数控镗床近十多台,丽江的,也是FANUC的系统。刚开始用4台时用的是广数,不稳定,后才换成FANUC,用得还不错,后面的都用FANUC了。有一台广数的钻床也是丽江的用得很好。

网友:
回11# 螺旋线友

1、我所说的“数据漂移”,就是在程式里原来设定的加工数据变了,导致加工出来的产品报废。现在不敢用在精
2、机器接地方面我们也非常重视的(因为我们也是这方面的行家,尤其是PLC),所使用的3相5线防水插头的,接地与接零分开。
3、Z轴跳动:加工出来的零件有颤震刀纹,严重时有锥度,

网友:
1、我们公司有700多台数控车床,伺服驱动的基本全是FANUC(占2/3以上)和SIMENS系统,步进系统用的原来是南京大方,现在主要是江苏仁和。FANUC系统价高开放性差,但可靠性不错;西门子系统开放性好,中高档的可靠性不错,为国内开发的中低档系统可靠性差些,因其使用的电压高,而国内电压不稳,所以驱动故障率是最高的(现在他们针对此问题做了专门设计,似乎好了很多);步进系统主要用于部分粗加工工序,反正是便宜,修起来也就便宜,实在不行就二合一甚至几合一。
2、数控铣(包括简易加工中心)有30多台,全是FANUC系统,主要是汉川的,鲁南也有几台。
3、立式加工中心有10多台,除一台是五轴外,其余是都是四轴,辛辛那提的维修太昂贵,现在主要以台湾的为主。
4、自制数控车床、数控镗床等有近200台,FANUC和SIMENS系统各占一半左右。
5、随着国产系统可靠性的提高,以后打算适当选购广数系统的机床进行试用。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三台数控车床,一台数控铣床。车床是沈阳一机的,铣床是北京机床厂的。车床已经使用六年了,采用FANUC系统,进来毛病较多,已经多次修复;铣床已经使用两年多了,采用SIMENS系统。公司再准备采购两台济南机床的数控车床。

网友:
我公司是生产发动机、变速器的,机加工设备大多为加工中心,还有数控车、磨床等。新旧设备都有,旧设备一般为MAKINO的,FANUC系统,EX-CELL-O,SIEMENS 840D系统,新设备是GROB的,SIEMENS 840D系统。
设备数量大约200台左右吧,在使用上SIEMENS 840D系统更加舒服一些。

网友:
我们公司有CNC数控车50多台,都是日本STAR,型号有16# 25#40#
走心机80台,台湾王主机械,精密高,效率高,易维护
走刀机102台,台湾王主机械,精密高,效率高,易维护
有四台广数数控车,做简易车削

网友(2009-10-05):
好设备真多啊

网友:
我公司pama200一台 pama127一台 多列士.萨曼7000/600一台 席士16m一台斯柯达w200hc一台 sut160一台 blanske10000一台 nilis8000一台
国产的多的是就不说了,进口的基本上是西门子840d 还有几台是发那刻18i 机械基本上都自己修,电气实在是大毛病自己修不好了就请西门子或发那刻的人来修

网友:
好的机床真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