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编程常用指令介绍

楼主(2008-10-16):
数控车床编程常用指令介绍
1. F功能

F功能指令用于控制切削进给量。在程序中,有两种使用方法。

(1)每转进给量

编程格式 G95 F~

F后面的数字表示的是主轴每转进给量,单位为mm/r。

例:G95 F0.2 表示进给量为0.2 mm/r。

(2)每分钟进给量

编程格式G94 F~

F后面的数字表示的是每分钟进给量,单位为 mm/min。

例:G94 F100 表示进给量为100mm/min。

2. S功能

S功能指令用于控制主轴转速。

编程格式 S~

S后面的数字表示主轴转速,单位为r/min。在具有恒线速功能的机床上,S功能指令还有如下作用。

(1)最高转速限制

编程格式 G50 S~

S后面的数字表示的是最高转速:r/min。

例:G50 S3000 表示最高转速限制为3000r/min。

(2)恒线速控制

编程格式 G96 S~

S后面的数字表示的是恒定的线速度:m/min。

例:G96 S150 表示切削点线速度控制在150 m/min。

(3)恒线速取消

编程格式 G97 S~

S后面的数字表示恒线速度控制取消后的主轴转速,如S未指定,将保留G96的最终值。

例:G97 S3000 表示恒线速控制取消后主轴转速3000 r/min。

3. T功能

T功能指令用于选择加工所用刀具。

编程格式 T~

T后面通常有两位数表示所选择的刀具号码。但也有T后面用四位数字,前两位是刀具号,后两位是刀具长度补偿号,又是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号。

例:T0303 表示选用3号刀及3号刀具长度补偿值和刀尖圆弧半径补偿值。

T0300 表示取消刀具补偿。

4. M功能

M00: 程序暂停,可用NC启动命令(CYCLE START)使程序继续运行;

M01:计划暂停,与M00作用相似,但M01可以用机床“任选停止按钮”选择是否有效;

M03:主轴顺时针旋转;

M04:主轴逆时针旋转;

M05:主轴旋转停止;

M08:冷却液开;

M09:冷却液关;

M30:程序停止,程序复位到起始位置。

5. 加工坐标系设置G50

编程格式 G50 X~ Z~

式中X、Z的值是起刀点相对于加工原点的位置。G50使用方法与G92类似。

在数控车床编程时,所有X坐标值均使用直径值,如图所示。

例:按图设置加工坐标的程序段如下:

G50 X128.7 Z375.1

6. 快速定位指令G00

G00指令命令机床以最快速度运动到下一个目标位置,运动过程中有加速和减速,该指令对运动轨迹没有要求。其指令格式:

G00 X(U)____ Z(W)____;

当用绝对值编程时,X、Z后面的数值是目标位置在工件坐标系的坐标。当用相对值编程时,U、W后面的数值则是现在点与目标点之间的距离与方向。如图所示的定位指令如下:

G50 X200.0 Z263.0; 设定工件坐标系

G00 X40.0 Z212.0; 绝对值指令编程A→C

或G00 U-160.0 W-51.0; 相对值指令编程A→C

因为X轴和Z轴的进给速率不同,因此机床执行快速运动指令时两轴的合成运动轨迹不一定是直线,因此在使用G00指令时,一定要注意避免刀具和工件及夹具发生碰撞。如果忽略这一点,就容易发生碰撞,而快速运动状态下的碰撞就更加危险

7. 直线插补指令G01

G01指令命令机床刀具以一定的进给速度从当前所在位置沿直线移动到指令给出的目标位置。

指令格式:G01 X(U)____Z(W)____F ;

其中F是切削进给率或进给速度,单位为mm/r或mm/min,取决于该指令前面程序段的设置。使用G01指令时可以采用绝对坐标编程,也可采用相对坐标 编程。当采用绝对坐编程时,数控系统在接受G01指令后,刀具将移至坐标值为X、Z的点上;当采用相对坐编程时,刀具移至距当前点的距离为U、

网友:
还有呢???

还有呢???

网友:
还有些呢?
接着

网友(2012-02-11):
就这点吗?没有后面的吗?G92 G74 G75那

网友(2013-01-10):
没有了吗    计算公式 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