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辊道的轴承配置?

楼主(2008-10-17):
高温辊道的轴承配置?

网友:
高温棍道的轴承配置只是按负荷配置,并无特殊的地方,润滑脂采用高温脂,轴承座要水冷,对于板坯的,辊子打内孔,通水冷却,一般方坯的,只是轴承座水冷就可以了,做了许多套,都没问题,关键是水冷。

网友:
估计你是设计热处理炉的吧?
高温辊道的轴承配置一般采用两端都用可自调心的调心滚子轴承,因为辊道中部受热,会变形。
一端为固定端,一端为浮动端。
也可用两端固定,一端用调心滚子轴承,一端用SKF的一种即可以调心又可以浮动的Carb 轴承。
轴承一般采用大游隙,C3,C4,甚至C5,
建议采用高温油脂,高温密封。
如果轴承的工作温度超过200度,负荷和转速不是很大,建议采用石墨润滑的球轴承,但是只能在轻载,低速下用,可以用到35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