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电磁阀的防尘防锈和防腐的具体措施?

楼主(2008-10-17):
冶金电磁阀的防尘防锈和防腐的具体措施?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具体措施吧!
冶金的环境很恶劣,特别是炼钢系统一块!大一点的液压系统我们建有专门的液压站房间,小一点的我们用铁皮箱子罩着。平时要多注意设备卫生的清扫!

网友(2009-08-12):
做PTFE涂层啊,嘻嘻

网友:
楼上能详细说说你的那个PTFE涂层吗?

网友:
PTFE:聚四氟乙烯

网友:
我来说两句:我所在单位就是钢厂搞液压的,冶金液压系统工作环境贼恶劣!觉得都有点委屈我们的液压系统了,呵呵,一般的液压站为了避免恶劣的工作环境都设置在地下,这样稍微好一点,非要在设备上的精密元件(如伺服、比列元件),一般装在一个罩子里在通入压缩空气吹扫,好像再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了,至少在我们单位!
不知各位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