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平衡阀块中单向节流阀和梭阀有何作用?

楼主(2008-10-17):
这是汽车起重机中的平衡阀块,其中的先导回路中有一个单向节流阀和一个梭阀,
在以前的起重机平衡阀块中没有出现过,不知道做什么用途,有了解的朋友可否解答一下。
先谢了!

楼主:
我哭啊,等了几天了,真的没人知道吗?

网友:
不错!好东西,学习ing!顺便帮你顶下!                                              笑话网免费教程novel中英双语小故事水泵网水管网

网友:
单向顺序阀当作平衡阀使用。为了防止负载自由下落(负负载)而保持背压的压力控制阀称为平衡阀。它通常用来防止液压缸活塞因负载重量而高速下落,即限制液压缸活塞的运动速度。

在具有立式缸的液压回路中,液压缸的负载往往是重物。当缸下行时,不但不需要克服负载,而且重物帮助缸活塞下降,极易造成超速和冲击,此时,宜在缸的回油路上加平衡阀。换向阀处于左位时,来自液压泵的油经平衡阀的油口A、单向阀、平衡阀的油口B到达缸的无杆腔,重物上行。液压缸有杆腔的油液经换向阀回油箱。换向阀处于中位时,单向顺序阀锁闭,液压缸不能回油,停止运动,重物被支持。换向阀处于右位时,来自泵的油液到达缸的有杆腔,同时,来自泵的油经过控制管道进入顺序阀的控制口K,当控制压力达到调定值时,顺序阀开启,缸无杆腔的油经顺序阀、换向阀回油箱,活塞下降。
一旦重物超速下降时,液压缸有杆腔中的压力减小,同时,控制口K的压力减小,顺序阀的开口减小,缸回油阻力增加,重物连同活塞的下降速度减慢,提高了运动的平稳性。
由顺序阀和单向阀简单单组合而成的平衡阀,性能往往不够理想,不能应用于工程机械,如起重机、汽车吊等液压系统。实际使用的平衡阀为了使液压缸动作平稳,还要在各运动部位设置很多阻尼。(节流阀提高了平衡阀动作的平稳性)

网友(2010-04-15):
单向节流阀是为了使平衡阀平稳运动
梭阀的作用是不是为了再C3处得到较高压啊
具体不知道

网友:
不错!好东西,学习ing!顺便帮你顶下!                                              笑话网免费教程

网友:
不错!好东西,学习ing!顺便帮你顶下!

网友:
节流阀与单向阀组合成单向节流阀,是控制平衡阀先导流量,使液压缸动作平稳。

网友:
要是做高低壓,也不須使用節流閥附止回閥,除非平衡閥是一般.配管.貼壁式,參考一下插裝閥(抗衡閥)本身已擁有節流.反沖性能,大不了加上流量補償閥

网友(2011-05-13):
很 好的  资料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有个A6V80液压马达用在小型装载机行走上,可是车在下坡的时候不好控制车速,马达上没装平衡阀,要是装平衡阀后那车速是不是好控制了,马达上的平衡阀道理和油缸的平衡阀一样吗,在就是我得装什么型号的平衡阀,

网友:
好像是汽车吊中的卷扬平稳阀;
1、梭阀两侧引入的是卷扬马达进出油路(P和V2)的压力,出口油路即C3口接卷扬制动阀,为卷扬制动器打开(常闭式)提供压力,保证卷扬正转或反转均能打开制动器。
2、单向节流阀,节流阀处应该起的是阻尼延迟作用,防止"溜钩"现象;单向阀可能是为了快速泄油的吧,呵呵。
3、写完才发现这个帖子好象年纪不小啦

网友:
就是构成一个滤波回路,让控制油压力平稳

网友:
风雨夜断肠涯.赤子心碎.何人晓,泪滴答,雨玲胧暗自垂泪无人知

网友:
不是特别明白,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