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功率能区分电机的大小吗?

楼主(2008-10-17):
我知道电机根据轴中心高可以判定大中小型,但是感觉不怎么实用,请问能根据功率来判断吗?还是有更好的方法来判断电动机的大中小呢?有谁能告诉我。。。。恳切求助~

网友:
主要是根据电机输出的额定功率来确定,功率大所用的材料就多,铁心的直径选的大,电机定子铁心的直径是按标准尺寸来划分,并对应中心高的尺寸,同一中心高,2极电机所选用的功率等级大一些..大约同一功率可以相差2到3个中心高的不同极数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