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CAD的图纸拷贝到WORD文档去---求助

楼主(2008-10-17):
我想把CAD的图纸拷贝到WORD文档去。可是在文档里双击却以图片格式的,怎么不能以CAD格式打开呢?有些电脑可以,有些电脑不可以,怎么回事?请各位帮个忙解决下,最近在做个网球中心的施工方案,急需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
你用OLE联接方式看看行不行,应该可以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早WORD中点击超级连接,或是把cad文件转换为JPG的文件这样就可以一图片的方式显示在WORD上了,在CAD中,点击文件\输出 bmp文件  然后用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将bmp文件转换为JPG或JPEG的就可以在WORD上使用了

网友:
插入——对象——由文件创建,然后浏览你要打开的那个cad图就可以了
双击可以直接打开cad编辑
或者用word直接放大剪辑到刚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