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泵体需要钢球密封,试验了很多方法效果不理想---请教

楼主(2008-10-17):
现有一泵体需要钢球密封,试验了很多方法效果不理想。请教大侠指教:6 j# q3 n* @: B2 ~
90度锥面,4mm  G10 轴承钢球,具体见图纸,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高手要不吝赐教呀,此项目比较着急。拜托各位!

网友(点评):
你需要别人帮忙,上传个图纸还需要别人积分下载??那是求人帮忙吗??

网友:
没能打开图纸,是否可以参照一下球阀的密封结构,材料选用尼龙会耐磨一些。

网友(2009-10-26):
期待高手来解决吧

网友:
说出你的压力和应用要求属于静密封还是动密封

网友(2009-12-16):
期待高手来回答

网友(2015-03-11):
同球阀硬面密封的原理一样,可以通过对表面进行热喷涂碳化钨处理来实现硬面密封的效果

网友(2015-05-14):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08年问的问题啊   遥远了一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