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氏四号、莫氏五号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8-10-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机床里的莫氏四号、莫氏五号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
就象M4,M5的螺钉一样,是一种锥度规格。

楼主: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发个来看看..谢谢..

网友:
到百度上搜一下就能得到。这个知识点很普及了

网友:
找了一些,见附件

网友:
是指一种锥度,现在在大直径钻头(大于13)的柄部多是用这些锥度。

网友:
同样的锥度,各取不同的段定为1-6号锥柄

网友(2009-10-15):
刚好用上,谢谢分享

网友:
为什么叫莫氏?发明家是姓莫的吗?

网友:
收藏,谢谢7楼大虾!

网友(2009-11-16):
百度知道,哈哈

网友:
莫氏锥度  莫氏锥度是一个锥度的国际标准,用于静配合以精确定位。由于锥度很小,利用摩擦力的原理,可以传递一定的扭距,又因为是锥度配合,所以可以方便的拆卸。在同一锥度的一定范围内,工件可以自由的拆装,同时在工作时又不会影响到使用效果,比如钻孔的锥柄钻,如果使用中需要拆卸钻头磨削,拆卸后重新装上不会影响钻头的中心位置。
  莫氏锥度,有0,1,2,3,4,5,6共七个号,锥度值有一定的变化,每一型号公称直径大小分别为9.045,12.065,17.78,23.825,31.267,44.399,63.348。主要用于各种刀具(如钻头、铣刀)各种刀杆及机床主轴孔锥度。
  莫氏锥度又分为长锥和短锥,长锥多用于主动机床的主轴孔,短锥用于机床附件和机床连接孔,莫氏短锥有,B12,B16,B18,B22,B24六个型号,他们是根据莫氏长锥1,2,3号缩短而来,例如B10和B12是莫氏长锥1号的大小两端,一般机床附件根据大小和所需传动扭矩选择使用的短锥,如常用的钻夹头1-13毫米通常都是采用B16的短锥孔.

网友:
东西很熟
下了
再加深下印象

网友:
这是常规知识应该多学习呀

网友:
是一种锥度规格

网友(2009-12-19):
常用顶尖锥孔的规格

网友:
比如钻头上可分直柄和莫氏锥柄两种  12毫米以上一般都是锥柄  就是因为有锥度可以轻易的上刀和取刀

网友:
上面还没有说完  是指的是规格的意义呀

网友:
能用于我的毕业设计里面,谢谢。

网友:
莫氏锥度  莫氏锥度是一个锥度的国际标准,用于静配合以精确定位。由于锥度很小,利用摩擦力的原理,可以传递一定的扭距,又因为是锥度配合,所以可以方便的拆卸。在同一锥度的一定范围内,工件可以自由的拆装,同时 ...
3 y3 X7 x8 ?3 T9 C# p见习生小王 发表于 2009-11-16 15:33
这位大侠讲得很详细啊

网友:
是外国制的一种锥度

网友:
查阅机械工业出版社《金属切削实用手册》,里面详尽讲解。

网友:
我是新来的,学习一下

网友:
表示的是锥度

网友(2010-07-28):
挖 正好在找 谢谢分享

网友:
莫氏exb图纸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DWG格式的上传一份啊?。。。。。。。。。。

网友:
我国是采用公制的国家,大部分标准都向ISO看齐,但是有些时候还用英制,比如管螺纹,莫氏锥,不是不想改,而是改不了。

网友(2010-08-27):
基础知识,找本车工工艺看一下

网友:
路过,学习了!资料很详细。

网友:
8楼、31楼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说法。

网友(2010-11-29):
3号、4号顶尖

网友:
机械行业工具书上都有的。

网友:
这个和 机床BT有关系吗

网友:
公制锥度,以大端直径标注.主要用于较大主轴锥度,刀套,刀杆   号数 锥度C 外锥大径基本尺寸D   0 1:19.212 9.045   1 1:20.047 12.065   2 1:20.020 17.78   3 1:19.922 23.825   4 1:19.254 31.267   5 1:19.002 44.399   6 1:19.180 63.348   锥度C与圆锥角α的关系为:   C=2Xtg(α/2)

网友(2011-04-25):
具体的锥度比例是多少啊

网友(2013-04-24):
毕业设计用得上  谢谢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