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问题应有的基本观念

楼主(2008-10-17):
对问题应有的基本观念] 对问题应有的基本观念

网友:

对问题应有的基本观念
1、问题不会因为您刻意去躲避而自动消失,躲避问题只会让后果更加严重。
2、隐藏性的问题就如“定时炸弹”,其杀伤力远比被发现或发掘而表面化的问题更加容易致命。
3、问题必须先被发现或发掘,使之表面化,才有被彻底解决的机会。
4、问题越早被发现/发掘,处理成本越低,这是很简单的数学。
5、没有责任感,能力,敏感度,危机意识去发现或发掘问题其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6、现在没有问题并不表示以后没有问题,环境,市场,条件都在变。
7、合规格不一定表示没有问题,不要把这句话当作护身符。
8、预防问题的成本永远低于解决问题的成本。
9、有问题不在厂内解决掉就是把问题转到市场(客户)上,其处理成本及对公司形象的影响更为巨大与深处。
10、没有彻底解决掉的问题依然还是问题,问题必须追踪至彻底解决为止。
11、第一次就作对是消灭问题的不二法门。
12、解决问题要快速, 越晚发现/发掘问题,其解决对策越艰难, 造成大量的浪费。
13、在生产过程中能被发现/发掘的问题一定也能在市场(客户)上被发现。
14、问题的严重性不完全取决于其所显示出的几率(%),只有在的真正原因被分析出来后,才能判断问题的严重性。
15、有问题不去解决的话,问题会一直积累,有如滚雪球越滚越大。
16、对客户有负面影响的都是问题。
17、
18、没有责任感,缺乏敏感度,没有危机意识及不俱备分析能力的人是无法发现问题的。
19、发现/发掘问题而不及时报告,会严重地影响解决问题的时机与时效,可能造成致命的杀伤力。
20、问题就是问题,不要心存侥幸,自圆其说,自欺欺人或学驼鸟政策。
21、不要把问题丢给别人或客户去发现,判断及解决。
22、
23、彻底地解决问题必须依赖周全的分析,足够及可靠的信息去把真正原因分析出来。
24、花钱去解决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浪费资源,客户不会感激你,也不会多花一分钱买你的东西。
25、在没有很大把握之前,应做小量试作,去验证解决问题的有效性。
26、假如问题是你本人造成而不立即自首,企图推卸,狡辩或隐瞒问题,将对公司造成更大更深远的伤害。
27、接受而面对一个问题,不取决于那个问题对你个人所造成的影响,而是取决于“那个问题到底存不存在”。
28、问题是永远存在的,认为没有问题的人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不求上进)
29、不要在争吵,狡辩,犹疑,推卸中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机会。
30、踫到问题时大家必需首先团结一致,先把问题解决后再讨论责任归属问题及如何预防再发。
31、不要抱怨问题太多,要面对问题,假如都没有问题的话公司为什么还要聘请我们。
32、不要等主管来问的时候才告诉他问题,要主动把问题告诉上司,不要给上司“last minute surprise”最后一秒的惊讶。
33、向主管提出问题时必须先做好初步分析,提出问题时主管可能需要的信息必须先准备好,要能提供你自己的看法及初步解决方案,不可以直接把一个问题丢给主管去解决,而不先做好初步分析及准确。
34、不及时把问题提出而以未做完初步分析为借口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35、一个看破红尘,与世无争,不求上进,对周围环境毫不关心,认定标准有问题的人是不可能发现问题的。
36、因为怕得罪人,一味想做“好人”而不把问题提出来的人是很有问题的人。
37、踫到几个问题同时发生时,必须很快地做好初步分析或判断,认定优先次序,想一次解决一百个问题的人,最后可能连一个问题都无法彻底解决。
38、您的信心是当您亲自参加过很多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会出来的,建立出来的、 没有参与的人永远不可能有信心的。
39、解决问题通常会有两种对策,即暂时对策及永久对策。暂时对策较快,可能会影响效率及成本,但不可以影响质量。永久对策较慢,但可以同时兼顾到效率,成本及质量。
40、讥笑别人提出/发掘的问题其本身是最应该被讥笑的。
41、对他人提出/发掘的问题,不经思考分析就主观地下定论或否定,会造成以后永远不会有人愿意提问题了。
42、假如有人告诉你没有问题时,你要特别小心地分辨
      ---- 是否真的没有问题?
      ---- 是有问题,但还没有浮现在桌面上?
      ---- 是有问题, 但因为标准认可太低而不被认为是问题?
   主动出击,发掘问题,预防问题,不要让问题有机会找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网友:

学习了,说的挺有道理

网友:

嗯,说的很好,但作到的可能很少吧!
一般的话,跌的愈痛,学到的愈深(只是有的人却一跌不起)
许多事情,都是碰到了就要去克服,才能使自己更成长哦!

网友(2009-03-22):

有道理!!!

网友(2015-10-19):
学习了对待问题正确的态度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