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2Cr13调质的切断刀,请推荐

楼主(2008-10-17):
各位大侠推荐一下加工2Cr13调质的切断刀,
我用的YT15,5.5MM切断到.车床是CA6140
转速470,进给40.帮料直径45孔径12.切时振刀.
推荐一款好刀,提供一下切削参数.

网友:
给个意外的建议你,请使用2mm切断刀,实在不行最多用3mm就足够了,直径45孔都有12大了,用这么宽的切断刀实在太夸张了!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推荐一下加工2Cr13调质的切断刀,
我用的YT15,5.5MM切断到.车床是CA6140
转速470,进给40.帮料直径45孔径12.切时振刀.
推荐一款好刀,提供一下切削参数.

楼主:
3mm 的刀子还是不好切,切不动

网友:
3mm不好切,那就换2mm的 再不行就换1.5mm的

引用 楼主:
3mm 的刀子还是不好切,切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