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液压技术在治金工程中的运用

楼主(2008-10-17):
液压设备的种类等一些实用性的知识

网友:
液压技术在冶金无处不在,太重要了。

网友:
液压技术与机械传动、气压传动有它独特的优点,所以液压技术在设备传动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友:
液压传动系统的组成
      (1)动力元件液压泵,是能量的输入装置,它将原动机输入的机械能转换成液体的压
力能,向系统提供压力油。
    (2)执行元件液压缸或液压马达,是能量的输出装置,它把液体的压力能转换为机械
能,克服负载,带动机械完成所需的动作。
    (3)控制元件各种控制阀,如压力阀、流量阀、方向阀等,用来控制液压系统所需的
压力、流量、方向和工作性能,以保证执行元件实现各种不同的工作要求。
    (4)辅助元件指各种管接头、油管、油箱、过滤器、蓄能器、压力计等,起连接、输
油、贮油、过滤、贮存压力能、测量等作用,它们对保证液压系统可靠和稳定地工作,具有
非常重要的作用。
    (5)工作介质液压油,是传递能量的介质,它直接影响着液压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
液压技术在炼钢系统中的应用

按照工艺区域来说,液压技术在炼钢系统中的应用主要有:
1、铁水预处理脱硫液压站;
2、扒渣机液压站;
3、把持器液压站;
4、二文液压站;
5、LF+VD液压站;
6、RH液压站;
7、连铸铸机液压站;
液压技术在炼钢系统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但维护人员很少,这主要与液压系统运行相对比机械设备稳定是有关系的。

网友:
ls高手啊 不知道能不能指导小弟一下

网友(2009-03-12):
冷轧设备上多不胜数,到处的液压缸,液压管,液压阀

网友(2022-03-16):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