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使用小键盘计算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17):
在CAD中输入数值的时候,可以除号,再输入一个被除数回车后CAD会自动计算出结果然后显现除效果来,
举个例子,点击偏移回车,选中一条直线,在命令行中的提示下输入20/2然后回车,最后偏移的结果就是10;注意就是当20这个位置的数字带小数的时候(如20.5)这个应用是不成立的,加减的时候也是不可以的,现在向各位大虾请教下,怎么设置才能做到带小数的时候,和加减乘的时候都能有效,

网友:
试了一下,也只有这一种状态可以用,估计不太可能改设置,关注中......

网友:
是啊;;有没可以用加减的;;
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不用在电脑旁边在放个计算机了;;;;;;;;

楼主:
,有没有高手知道!!!!!

网友A:
在你要计算前,先输入 'cal ,打空格,然后就可输入任何表达式,即使带括号的四则运算式都行。
cal前面那个符号,怎么输入呢?按回车键左边那个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要计算前,先输入 'cal ,打空格,然后就可输入任何表达式,即使带括号的四则运算式都行。
cal前面那个符号,怎么输入呢?按回车键左边那个键就行。

请教还是不会用呀!不用用四则运算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提的问题,也谢谢5楼的答复,
我试了一下,解决了我平时要计算的麻烦

网友(2008-12-04):
引用 网友A:
在你要计算前,先输入 'cal ,打空格,然后就可输入任何表达式,即使带括号的四则运算式都行。
cal前面那个符号,怎么输入呢?按回车键左边那个键就行。

原来我一直用计算器的......
现在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2009-04-10):
噢,这样也行啊,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