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文件可以转换成CAD的格式吗

楼主(2008-10-17):
SolidWorks 文件可以转换成CAD的格式吗??

网友:
直接另存为就可以
9 [$ C* R& Y# w* v8 V但是你用的字体和cad字体要一致才行,要不然会出错

网友:
可以转化的用通用CAD格式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了!谢谢各位!

网友:
必须可以,solidworks和CAD兼容性非常好

网友:
solidworks和CAD兼容性非常好

网友:
可以的,另存为CAD格式就可以啦。

网友:
另存为.txt格式就可以,还有要注意字体

网友(2008-11-23):
可以的,但是一旦尺寸改变了的话,在CAD里面的工程图尺寸是不会变的

网友:
当然可以,我们现在有许多二维图都是先搞出三维图,然后用其工程图转出来在略加修改即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