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用绕线机原理

楼主(2008-10-17):
该绕线机的功能是吧纺织线均匀地缠绕在绕线柱上,绕线柱转动,线沿线柱均匀排列,线直径0.25mm。

希望得到原理图,如果有文字说明更好

网友:
在送线和绕线柱增加一个往复移动装置,就可以将线均匀地绕在线柱上。往复移动的频率和绕线速度要适当,往复运动可采用凸轮机构,杠杆或者直接用电缸。

网友:
绕线(收线)部分应具有往复移动功能,可以用步进电机带动丝杠实现。匹配绕线转速和往复移动速度就可以。

网友(2009-05-01):
用排线器,有标准的卖。

网友(2009-06-22):
外行了不是。这东西要钱买的

网友:
从原理上讲,电机丝杠比较可靠,凸轮、杠杆和缸都不是匀速,与转速不好匹配吧?
只是设想,可能不实际。

网友A:
说的是卷绕机嘛?如果是我会提供资料,我在氨纶公司设备部,有日本、韩国,国产天明三种卷绕机

网友(2009-08-19):
往复运动不用那么复杂,成本也太高。
只要线是往运动即可,可以制作一个筒体,筒体表面车交叉螺纹,注意螺纹不能太粗糙,会使绕上去的线起毛,螺纹升角大于60度,正反各一。螺纹不能车出端面,正反螺纹的起始点和终止点均要用弧形槽过渡连接起来,也即筒体要比绕线柱的绕线范围要长,螺纹有效(包括首末过渡处)长度与绕线范围等长或略长。该筒体被动转动。

网友(2010-08-04):
想问一下~排线与卷绕怎么才能精密匹配
排线是象8楼说的,交叉螺纹?

网友B:
呵呵,刚好我知道怎么回事情。小弟不才,得罪了。
1楼。没有提供完整资料。比如卷绕管类,卷绕形状,纱线材质,卷绕速度。最好说明是那个工序使用的。
2楼。笼统的概述了卷绕。
3楼。步近电机只适合在低速卷绕下。
4楼。排线器不错,但是依然适合在低速,国产排线器质量差寿命短,进口贵啊(德國UHING)
6楼。电机丝杆才不可靠,他们只适合在一定范围(有好的推荐和利时精密卷绕系统),当然凸轮也是在一定范围。要看你的机构具体分析。凸轮不好配才怪,是你基本功不够吧。
7楼。我也想要。
8楼。您所说的筒体行内叫槽筒,类型很多一般用阿基米德。这可是要专业水平才能知道,车得出来才~~~
9楼。支持我,我才告诉你。
7

网友:
绕线柱转动,线一层一层的绕上去,绕线后,直径不断变化,线柱角速度不变时,线速度不断增加。设计时应考虑这个因素。线来回绕是通过绕线筒实现,表面有光滑的双向螺旋槽,自动变向。还要考虑断线自动停机问题。就像纺织设备径、纬线断后自停机一样。

网友(2010-10-10):
回复 网友B:

    我支持你,请给出详解,谢谢

网友(2012-11-04):
引用 网友B:
呵呵,刚好我知道怎么回事情。小弟不才,得罪了。
1楼。没有提供完整资料。比如卷绕管类,卷绕形状,纱线材 ...

现在实验室正要设计这个,楼主说的很好,小弟还在纠结,不知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求分享一下,小生感激不尽啊。邮箱:896055316@qq.com

网友(2013-03-22):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卷绕机嘛?如果是我会提供资料,我在氨纶公司设备部,有日本、韩国,国产天明三种卷绕机

有日本TMT ATI459的卷绕机吗?

网友(2013-05-30):
多种成型方式 可以用伺服电机驱动往复机构。槽筒有槽筒的局限性。

网友(2014-08-17):
用排线器,有标准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