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3KVA的变压器,---请教

楼主(2008-10-17):
有个3KVA的变压器,输入是220V的,如要输出变压后的电压为直流1000V,该怎么弄?如要输出电压直流为2500V又该怎么弄??

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变压器是不能输出直流电的,需要先将交流220V通过改变变压器初,次极的匝数比,使输出极升压至交流1000V或2500V.再通过整流装置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因输出电压较高,应注意安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释

楼主:
望知道的大侠赐教.希望能具体的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