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电感与电容匹配后电压升高的原理---请教

楼主(2008-10-17):
有哪位大侠知道
通过电感与电容匹配后电压升高的原理的吗?
望知道的大侠赐教.

楼主:
有哪位大侠知道的,解释一下

网友:
找一本电工学看一看!我记得是电容和电感都是储能元件,这两个元件的电压与电流都是不同步的,再通断过程中电压叠加就形成了高压,比如普通的日光灯、高压钠灯就是利用电感实现高压,激活的!

楼主:
望知道的大侠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