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开机Y轴就动(求助)

楼主(2008-10-17):
车间的数控机床坏了,开机Y轴就全速行走,直至撞到限位开关。请问是什么原因?机床是八几年的东西,老化的也比较严重。

网友:
应该零位的控制开关出了问题

楼主:
把Y轴电机接到X轴控制线上,开始还只是接Y控制线的X轴电机开机就转,试过几次以后,现在X、Y轴电机都出现了开机就转的现象。感觉应该是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控制电路或者集成电路板有问题了,找人修理或换新机吧,都几十年的老东东了

网友:
什么的 系统?什么样的控制啊 。。。

网友A:
开机就全速运转的伺服电机,可能性有以下几种:
1. 反馈断线(编码器或旋变信号线断开或反接)
2. 正反馈引起(如相序反接或直流电机的正负极反接)
3. 某些附加速度环路的问题(如测速机故障或F/V频压转换电路故障等)
4. 伺服系统或电机本身故障所引起

楼主是北京西部地区的,我也经常去西部,如有允许可能的话,本人可现场观察一下.
看楼主的问题 应该是1,3或4部分 .

网友:
老大和楼主关系不错,也可以从中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要我做什么啊,尽管说。

网友:
要板级维修了。建议换个系统吧。都20年的东西了,电容基本都快完蛋了。难保不三天两头出问题。

网友:
老大联系帮忙实际解决楼主的问题,别让他自己喝(孤酒)多了.

网友:
螺旋线还是要多怀佛心呀,改要花好多银子呢.他家领导舍得吗?
你看楼主愁的整天一个人喝酒,估计得先修修,使用个一年半载,以后再改造的可能性大.

网友: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怎么搞还得看他们领导怎么想了。最近接个单,就是更换电气部分,人家说了:我宁愿花50万修台床子也不愿花50万买台国产新机。这是明白人啊。

网友:
你们去看看他们的机床就知道了,是那种最早的电子数控,非高手修不了的。那些元件估计买都困难。孤酒那儿的设备真的很全,新旧全有,很长知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就全速运转的伺服电机,可能性有以下几种:
1. 反馈断线(编码器或旋变信号线断开或反接)
2. 正反馈引起(如相序反接或直流电机的正负极反接)
3. 某些附加速度环路的问题(如测速机故障或F/V频压转换电路故障等)
 ...
数控散人果然是高手,说的没错,已经检测出问题了,是反馈电源有问题,输出电压不对,可能短路了,大家这么热心,把老大都找来了,谢谢了。呵呵已经把电源板拆下来了,今天送到中德捷锐还没检测出是哪个元件有问题。明天再打电话问问。

网友:
找中德捷锐应该没问题,他们最擅长修西门子的系统,收费还算合理,关键是质量有保证。老扬以前就是西门子的。

楼主:
跑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查线路发现是反馈回路与滤波板连接的线路有问题,之前在拔插板子时有两个针脚的铜片被顶出来了。重要的是要仔细,其实问题并不是很大。多谢各位社友关心了。

网友(2008-12-01):
这么老的设备,电子元器件老化的确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