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看的动画----摩擦焊件效果图片

楼主(2008-10-17):
摩擦焊件效果图片

楼主:
各位大虾给点意见啊!
自己顶一下吧,要沉底了。

网友(2009-10-23):
见的多了,我就是搞摩擦焊的

网友:
3楼的师父,这种焊接能焊不绣钢吗?

网友:
4楼,可以焊不锈钢的,铜铝也可以,

网友:
见识了
多谢

网友(2009-12-05):
咋摩擦?  活塞运动?

网友:
是相对平面转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