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文件打不开

楼主(2008-10-18):
我用2006打开文件的时候提示图形文件无效,用2007的可以打开,怎么不行??有什么不用更换软件又方便快捷的解决方法。恳请赐教!

网友:
把2007下的文件保存为06版本以下的格式!!!

网友:
具体方法:工具---选项----打开和保存。选择另存为的文件格式为06以下的就可以了?

网友:
关键是保存的版本不一样。软件一般向下兼容。可采取打开后保存为低版本方式解决。

网友:
07的状态下,在选项工具栏中,打开和保存选项中,保存版本选则2004,这样在04中也可以打开了

楼主: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楼主:
打不开的情况下另存也可以???

网友:
可以用图形转换工具

楼主:
怎么个转换法???请讲详细点

网友:
自带的另存为功能就可以啊,选个 通用的格式就可以了,格式下拉菜单里面有很多的,自己认真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2008-12-04):
版本问题..另存为低版本的.或者选项设置一下保存格式为低版本的

楼主(2009-01-04):
我的意思是:我的是2006的,别人用2007做的图发给我的,我打不开,除了用高于2006以上的版本打开另存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