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达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08-10-18):
一根外径300,壁厚30,长度3000的无缝钢管,要求在10秒内加速到3000rpm,请问需要多大的马达?如何计算,麻烦写出计算工程,十分感谢!!!

网友A:
我试计算一下,如有不对之处欢迎行家拍砖:
J=1/2ρπh(R^4-r^4)=1/2x7.85x1000xπx3x(0.15^4-0.12^4)=11.0566kg.m^2
a=△ω/△t=(3000-0)/60/10=5r/s^2
T=Ja=11.0566x5=55.283N.m
因T=9550p/n
故p=17.366kw
取P=18.5kw
J——转动惯量
a——角加速度
T——转矩
P——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计算一下,如有不对之处欢迎行家拍砖:
J=1/2ρπh(R^4-r^4)=1/2x7.85x1000xπx3x(0.15^4-0.12^4)=11.0566kg.m^2
a=△ω/△t=(3000-0)/60/10=5r/s^2
T=Ja=11.0566x5=55.283N.m
因T=9550p/n
故p=17.366kw
取 ...

先谢谢楼上的回答。a=△ω/△t=(3000-0)/60/10=5r/s^2我觉得应该乘以2π,a=10πrad/s^2
如果不考虑加速扭矩(即加速时间可以延长,不然功率太大了),就单单计算在3000rpm左右稳定运行时需要的马达功率多大?期待回答,谢谢!!!

网友B:
如果不考虑加速扭矩(即加速时间可以延长,不然功率太大了)
也就是说不要求在要求在10秒内加速到30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考虑加速扭矩(即加速时间可以延长,不然功率太大了)
也就是说不要求在要求在10秒内加速到3000rpm?

是的。

我只想计算在3000rpm左右稳定运行时需要的马达功率(或扭矩)多大?期待回答,谢谢!!!

网友C:
请教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J=1/2ρπh(R^4-r^4)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就要看你的传动装置了,比如轴承等。
理论上,只要电机额定速度大于3000转,而且电机的特性(查看电机的速度-扭矩图)能满足启动时的最大静摩擦力矩,那么钢管将会越转越快,最终会到达电机的额定速率3000转。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电机能克服启动惯量,所以还是要计算,还是不能避免讨论加速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J=1/2ρπh(R^4-r^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要看你的传动装置了,比如轴承等。
理论上,只要电机额定速度大于3000转,而且电机的特性(查看电机的速度-扭矩图)能满足启动时的最大静摩擦力矩,那么钢管将会越转越快,最终会到达电机的额定速率3000转。
...

谢谢机械神话大侠指点,您说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电机能克服启动惯量,所以还是要计算,还是不能避免讨论加速扭矩。”因为加速扭矩我知道怎么计算,如果扭矩大于预期值,我就会考虑把加速时间加长,这样角加速度就会下降,扭矩就会相应降低,这个在加速时间和加速扭矩相互兼顾取的一个合理值我都没有问题。

您说的“那么钢管将会越转越快,最终会到达电机的额定速率3000转”,但是就是这个稳定在3000转所需要的扭矩无法计算。减速扭矩我也会计算,因为总的扭矩与加速、稳定运行、减速、停止各个阶段的扭矩大小及各阶段所占的相应时间有关,所以没办法算出总的扭矩,也就无法算出马达功率。

请问稳定在3000转所需要的扭矩如何计算?谢谢!!!
附图为参考示意图。

网友:
哦,原理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机械神话大侠指点,您说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电机能克服启动惯量,所以还是要计算,还是不能避免讨论加速扭矩。”因为加速扭矩我知道怎么计算,如果扭矩大于预期值,我就会考虑把加速时间加长,这样角加速度就会下降,扭矩就会相应降低,这个在加速时间和加速扭矩相互兼顾取的一个合理值我都没有问题。

您说的“那么钢管将会越转越快,最终会到达电机的额定速率3000转”,但是就是这个稳定在3000转所需要的扭矩无法计算。减速扭矩我也会计算,因为总的扭矩与加速、稳定运行、减速、停止各个阶段的扭矩大小及各阶段所占的相应时间有关,所以没办法算出总的扭矩,也就无法算出马达功率。

请问稳定在3000转所需要的扭矩如何计算?谢谢!!!
附图为参考示意图。

指点不敢当,我这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共同讨论。

1.就你所说的,先不去考虑你的启动过程,因为启动没有问题,然后电机速度从0开始增加,当电机的某一速度所对应的扭矩值等于你的系统负载,那这个速度就是就是最终速度。一般而言,选电机有扭矩速度两个参数,电机就可以定了,功率是它们的函数(有9550的那个公式应该都熟记吧)。所以你问“请问稳定在3000转所需要的扭矩如何计算?”,就等于轴重X轴承摩擦系数X轴之半径。只要我有了这个力,我就可以保持设备的匀速转动,在什么速度上匀速,就要看你的电机启动后,到达这个数值时电机所对应的速度。电机的输出扭矩是随速度的增加而减少的。

2.没有必要算总的扭矩,只要算最大扭矩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理解我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点不敢当,我这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大家共同讨论。

1.就你所说的,先不去考虑你的启动过程,因为启动没有问题,然后电机速度从0开始增加,当电机的某一速度所对应的扭矩值等于你的系统负载,那这个速度就是 ...

谢谢机械神话大侠费心回答。
您说的“就等于轴重X轴承摩擦系数X轴之半径”。这个我在提这个问题前曾经算过:资料上的深沟球轴承摩擦系数都介于0.001~0.005我取0.005,无缝钢管重5900N(那时计算没有加上皮带轮等的重量及皮带拉力对轴承的负荷,但是这些影响都比较小),力臂取轴承外圈内半径140MM(我觉得不能算轴之半径130MM,因为摩擦的部分是在轴承滚道上,您说呢?),0.005*5900*0.14=4.13NM(两个轴承摩擦系数我计算时没有乘以2,您觉得要乘以2吗?),4.13NM这个数值太小了,与我按10秒加速算的加速扭矩需要345NM(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错,2楼的天上人间大侠计算的角加速度好像是少乘了2π)相差太大了(我以前计算过的加速扭矩与稳定运行扭矩的比值从来没有超过20,印象中好像最大的比值为17,而这次比值高达83),所以我怀疑我的0.005*5900*0.14=4.13NM计算方法是错误的。是不是应该考虑到由于高速运转(3000rpm)而导致有其它负荷产生?
另外您提到我说的“总的扭矩”的问题,我说“因为总的扭矩与加速、稳定运行、减速、停止各个阶段的扭矩大小及各阶段所占的相应时间有关”,“总的扭矩”这个可能是我用词不当,不然应该叫有效扭矩(还是平均扭矩),总之是记不大清楚了,让您见笑了。但是计算方法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各个阶段的扭矩的平方乘以相应时间的和除以总时间的根号。反正就是依靠这个扭矩来反推确定马达的功率,而不是依靠最大扭矩确定马达的功率(当然也可以,但是这样马达功率就偏大浪费了),这些对我都没有问题。我的主要问题还是觉得自己稳定运行段的扭矩计算不对,所以提出“不考虑加速扭矩,就单单计算在3000rpm左右稳定运行时需要的马达功率(或扭矩)多大?”是不是应该考虑到由于高速运转(3000rpm)而导致有其它负荷产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回答。a=△ω/△t=(3000-0)/60/10=5r/s^2我觉得应该乘以2π,a=10πrad/s^2
如果不考虑加速扭矩(即加速时间可以延长,不然功率太大了),就单单计算在3000rpm左右稳定运行时需要的马达功率多大? ...

应该不需要乘以2π。
如果要乘以2π,那电机启动功率P就要109kw。那好像太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计算方法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各个阶段的扭矩的平方乘以相应时间的和除以总时间的根号。反正就是依靠这个扭矩来反推确定马达的功率,而不是依靠最大扭矩确定马达的功率(当然也可以,但是这样马达功率就偏大浪费了),这些对我都没有问题。

个人意见。
我一再强调要考虑电机的性能和特性,但为什么楼主你从未提及呢?
电机是可以短时间过载的,在启动时可以超过电机的额定功率,计算好了最大扭矩后,就可以查看电机的峰值转矩是否符合启动要求,稳态转矩是否符合你的设备达到3000转的要求。

我同意你所说的公式“各个阶段的扭矩的平方乘以相应时间的和除以总时间的根号”,这是所有机械设计或机械原理教科书上都有的,不过这个是理论计算,实际上无法计算或很难计算,至少我从没有信心算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各个阶段的扭矩是多少,而且这个阶段又花了多少时间,这个是由电机的脾气决定的。

也谢谢你费时间和我讨论,如果有不足或不对,请一定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能算轴之半径130MM,因为摩擦的部分是在轴承滚道上,您说呢?

同意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上的深沟球轴承摩擦系数都介于0.001~0.005我取0.005,无缝钢管重5900N

加了5900N后,我不会相信轴承的径向摩擦系数还会是0.005。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轴承摩擦系数我计算时没有乘以2,您觉得要乘以2吗?

我认为要,因为这里不乘2,两边扭矩加起来,其实就是乘以2。

而且,如果两个轴承不同心,或者轴的两个轴承档直线度不够,造成安装后别着,可能就不止乘以2了,3、4、5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怀疑我的0.005*5900*0.14=4.13NM计算方法是错误的

可能我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但用你的计算方式来证明错误是不科学的,因为你的0.005不是实际值,而我算的只是理论值。
正如你所说的“该考虑到由于高速运转(3000rpm)而导致有其它负荷产生?- ”,要加上各种静态误差和动态误差产生的附加载荷,比如同心度不够,比如轴动平衡不够,皮带压力,电机轴的跳动造成的压力,皮带轮安装不平行导致的额外负载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题材中是否可以使用空心圆柱的J计算公式。为什么不能使用?

网友(2009-08-12):
圆管外径:300.00 mm
圆管外半径150.00 mm
圆管壁厚30.00 mm
圆管内半径120.00 mm
圆管长度3000.00 mm
圆管体积0.08 m^3
圆管密度7850.00 kg/m^3
圆管质量599.27 kg
惯性半径:135.83 mmsqrt((R^2+r^2)/2)
转动惯量:11.06 kg*m^2
圆管重力5872.89 N
圆管转速3000.00 r/min
圆管角速度314.16 rad/s
轴承摩擦系数0.005
最大静摩擦力29.36 N
摩擦力半径140.00 mm
最大静摩擦力矩4.11 Nm
摩擦功率1.23 kW
假设精度等级40.00 mm/s(车轮精度)
圆管质量偏心距0.13 mm
轴承附加动反力7530.71 N(meω^2)
动反力生摩擦力37.65 N
动反力力矩5.27 Nm
动反力生摩擦功率1.58 kW

暂时只能算到这一步。

网友:
跟排量有关系的

网友:
马达样本上有详细的计算公式吧,可以找个样本研究研究

网友:
呵呵,向机械神话学习一下

网友(2011-02-21):
非常感谢,正在找这个东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