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模数与压力角都不相等的齿轮

楼主(2008-10-18):
常见普通的齿轮能够啮合传动的条件,
必须是模数与压力角相等。
其实一对啮合的齿轮,
应该满足条件:m1*cos(a1)=m2*cos(a2)。
好了,我要设计的就是一对模数与压力角都不相等的齿轮。

现在的问题:这时候的其他参数的计算会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重合度,中心距,实际啮合角,承载能力的计算,动载系数,。。。等等

想得到各位朋友的建议
哪怕是只言片语

网友:
m1*cos(a1)=m2*cos(a2)这个方程有无数个解,但考虑到模数和压力角都已标准化,所以只能是m1=m2,a1=a2。
但如果可以定制齿轮刀具,这个问题似乎还可以继续下去,仔细想想,再来讨论。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常见普通的齿轮能够啮合传动的条件,
必须是模数与压力角相等。
其实一对啮合的齿轮,
应该满足条件:m1*cos(a1)=m2*cos(a2)。
好了,我要设计的就是一对模数与压力角都不相等的齿轮。

现在的问题:这时候的其 ...

哥们要设计这种非传动齿轮,造价会大大提高的

网友B:
LZ的探索创新精神可嘉。
但LZ的理论基础是不对的
“其实一对啮合的齿轮,
应该满足条件:m1*cos(a1)=m2*cos(a2)。”
LZ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这样的齿轮怎样啮合传动,楼主这样设计的实际意义何在?

网友C:
呵呵,当然可以啮合的,我都画出来了:

左边20度,右边14.5度的。

网友:
画出来不等于能加工出来。
齿轮能啮合最基本的的东西是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

网友D:
齿轮转动的优势在于传递动力大,传递平稳,如果模数,压力角不等必定会破化这种优势,并由此造成齿轮寿命大大降低,最好不要这样无所谓的东东,只是一个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要设计这种非传动齿轮,造价会大大提高的

恩..造价可能有所提高
不过,现在有数字制造的出现

这也许只是个探索
如果由此换来机构性能的提高还是值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探索创新精神可嘉。
但LZ的理论基础是不对的
“其实一对啮合的齿轮,
应该满足条件:m1*cos(a1)=m2*cos(a2)。”
LZ能否解释一下。

教科书上的理论
就是啮合的齿轮的基节相等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转动的优势在于传递动力大,传递平稳,如果模数,压力角不等必定会破化这种优势,并由此造成齿轮寿命大大降低,最好不要这样无所谓的东东,只是一个提议

多虑了,
齿轮啮合的侧隙\误差等等
我已着手从动力学方面分析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20度,右边14.5度的。
92894
92895

朋友
你也过来啦

楼主:
1此文档仅以来说明变压力角齿轮的一些用途,不知通过变位能否达到这样的效果?这里指的是承载能力的提高。至于28度齿形轮廓已有朋友公式推导,并且给出标准齿条加工的可能了。
2)正常啮合传动(大压力角,且都等于28度)也能在上述条件下提高承载能力。为什么非要采取变压力角呢(即两齿轮压力角不相等!)谁能帮我找出理由来。当然,我相信这变压力角一定有她的可取之处的!谢谢。
(联系:QQ 734970892 暗号:齿轮 江苏科技大学 YE.FM

网友:
你最好看这本书,齿轮的几何原理与设计
还有就是非圆柱齿轮设计

网友B:
回复 楼主:

LZ的这个公式是没有问题的,齿轮正确啮合的条件是法向节距相等,而法向节距又等于基圆节距。
只要满足这个等式就能正确啮合。
并且模数和压力角不等的啮合现象,也已经用在了齿轮的加工生产中,这早就有了定论。
所以说满足这个等式能正确啮合,是毋庸置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LZ的关于这种啮合方式优点我有几个看法:
1 增大压力角,确实可以提高轮齿的弯曲强度和接触强度,这是因为:压力角增大,渐开线会变得弯曲一些,齿面的曲率半径会增大,弯曲强度和接触强度确实会增大。这也有定论,毋庸置疑。
2 关键问题是随着压力角的增大,径向压轴力也会增大,结果是增大了轴承载荷,并使效率有所下降。
3 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综合大压力角和小压力角的优点,我们才制订了标准压力角20度的标准。并且指出为了提高轻度,航空工业标准推荐25度。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标准其实是综合几个因素后确定的“最优解”。

至于由正确啮合条件衍生出的我们平时用的条件: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
完全是基于标准(压力角20度),从工艺简便,零件互换性角度出发考虑的。

综上,LZ的探索精神可嘉,所说的大压力角提高承载能力也是对的。但这些都是前人在制定标准前就考虑过的,并且为了方便通用才有了“模数相等,压力角相等”的条件
所以说LZ的考虑欠妥。

网友:
LZ在齿轮论坛里的帖子我也看了,LZ的这种探索精神值得学习。
LZ有不同意我观点的地方,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另外我认为,提高齿轮传动装置的性能有两条途径可作为突破点:
1 改变齿轮的齿廓形式,开发出新型高性能的齿廓曲线(渐开线、摆线、圆弧曲线、余弦曲线等)
2 改变齿轮的结构形式,对机构配置等进行创新。

LZ提出的改变压力角的方法,相当于只是改变的渐开线的参数(实际上就是通过改变基圆的大小来改变渐开线的弯曲程度),是一个参数优选的问题,而这个“最优解”已经由标准给出了。
退一步来说,改变压力角可以提高其性能。但为什么不做成两个齿轮压力角同时变化呢。
两个齿轮“模数、压力角不等”和压力角变化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这个公式是没有问题的,齿轮正确啮合的条件是法向节距相等,而法向节距又等于基圆节距。
只要满足这个等式就能正确啮合。
并且模数和压力角不等的啮合现象,也已经用在了齿轮的加工生产中,这早就有了定论。
...

文献出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渐开线齿轮的几何原理与计算》.李华敏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在这本书的第21页有描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渐开线齿轮的几何原理与计算》.李华敏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在这本书的第21页有描述

谢谢,找到了
不过我觉得楼主可以研究研究,说不定有很多其他特性是传统齿轮不具备的,说不定申请个什么项目呢,不过一定要找到它的优点,否则没有单位原意投钱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齿轮论坛已经讨论的比较清楚了,结论非常简单,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找到了
不过我觉得楼主可以研究研究,说不定有很多其他特性是传统齿轮不具备的,说不定申请个什么项目呢,不过一定要找到它的优点,否则没有单位原意投钱

呵呵.
就是呢
已经有了个10几万了

网友:
模数、压力角只要满足m1*cos(a1)=m2*cos(a2)。”齿轮应该算一个,就是说齿形一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老腰切中要害!
但是我那两个图中所示,可都是用标准滚刀加工出来的。连齿根曲线都是实际状况。

网友(2008-12-01):
其实啮合最重要的是啮合点齿距相同,

网友:
呵呵,你这种传动机构齿轮手册上有设计依据的,非圆柱齿轮传动。主要是实现特殊的传动要求

网友:
去问下朱孝录吧

网友:
一个看似无聊的问题,引来众多高手。就如同发现了变异基因,敏感的二楼版主应答的妙不可言,孤高侍傲的七楼画王功力更显登峰造极。其实,直齿圆柱齿轮与螺旋齿圆柱齿轮之间即便模数和压力角相同也不能啮合,即便是能啮合也没什麽意义。君不见,虚拟害得老美威风扫地。

网友:
敢想,不过有时候只有敢于幻想,社会才能进步。

网友(2010-07-07):
楼主有创意,我支持,标准化不能适应所以情况,老是参照前人社会就不会进步了

网友:
模数,压力角不等会增加噪声,并由此造成齿轮寿命大大降低

网友(2010-08-28):
对于塑料齿轮传动设计成不同模数的结构其实是很有用的 ,可以调整齿轮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