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阀门定位器---请教

楼主(2008-10-18):
我原来是做机械加工外贸订单的,这两年外贸太难做了,国内机械加工根本就恶性竞争,没什么利润可言.想搞研发生产阀门定位器这块,各位师傅给个参考,谢谢了.

网友:
哪方面的阀门定位器........

网友:
做气动的?还是做电动的,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你控制找谁配,这东西是小市场,中等行业,高额利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调节阀上的我们这边生产阀门的比较多,一个朋友出的主意,我也是不太懂得,求这方面的专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搞的话气动,电动,智能都要搞的.只是不太懂得这方面的技术,有先进机械设备求这方面的专家合作.我感觉将来这方面的市场应该很大.国内目前做这方面的还属于初级阶段.

网友:
这东西主要分气动和电动的,智能的只是控制模式先进,有从站的,还有专门DSP方式的,

气动和电动的事两个分支,你不可能既搞气动的又搞电动的,气动的比较便宜,使用方便,但精度比电动的稍低,电动的比较复杂,附加值高,但不好干,电动的又分成浮动蜗杆轴的,和行星架方式的,

现在,天津,重庆等许多公司都生产这类东西,在一般行业用的比较多,但石化等行业还是以进口为主,

你要生产这类东西,一定要有主攻目标,不可能通吃的,

网友:
好的还是找国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