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轴承受到多大的载荷?

楼主(2008-10-18):
一根外径260长度2000的碳钢圆柱实心滚筒,工作时的转速在2000rpm,计划用两个滚动轴承直接支撑在外径上,请问如何计算轴承受到多大的载荷(即需要根据此载荷选用轴承型号)?另外设计手册上的内径260滚动轴承最高的极限转速为1700rpm,用在工作转速2000rpm的场合(断续工作,工作时间与停止时间为1:3)合不合适?谢谢!!!

网友:
轴承受到多大的载荷?
碳钢圆柱实心滚筒的受力如何?

设计手册上的内径260滚动轴承最高的极限转速为1700rpm?
前面说需要根据此载荷选用轴承型号,你的轴承型号没定,从何而知滚动轴承最高的极限转速为1700rpm?
而且,那本设计手册上的内径260滚动轴承最高的极限转速为1700rpm?不同种类的内径260的轴承极限转速是不同的,我查的深沟球内径260的极限转速是2400rpm.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出反问。
我最主要想知道轴承受到多大的载荷,碳钢圆柱实心滚筒的受力可不做考虑,轴承布置见示意图。

另外您说的“你的轴承型号没定,从何而知滚动轴承最高的极限转速为1700rpm?”其实轴承内径260已经由碳钢圆柱实心滚筒外径定了,只是宽度系列没有定,而我的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所有轴承内径260的最高极限转速为1700rpm,见附图红线圈的部分,不知道您查的深沟球内径260的极限转速是2400rpm的资料能告诉我吗?

期待回答,谢谢!!!

网友A:
从图上看,就是一个两点支撑的轴, 一端是皮带的张力,另一端应该有个负荷。
你用理论力学的
ΣF=0,ΣM=0,就能求出两个轴承的受力。

我不知道你用那家的机械设计手册,
SKF的6252M, 6052M,6352M极限转速分别是2800,2400,2200 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就是一个两点支撑的轴, 一端是皮带的张力,另一端应该有个负荷。
你用理论力学的
ΣF=0,ΣM=0,就能求出两个轴承的受力。

我不知道你用那家的机械设计手册,
SKF的6252M, 6052M,6352M极限转速分别是 ...

“你用理论力学的ΣF=0,ΣM=0,就能求出两个轴承的受力”,在静止状态下的受力计算没有问题,但是在转速2000rpm的场合(我觉得应该算高转速)所产生的离心力对轴承的载荷应该更大,而这个载荷如何计算是我要请教的主要问题,期待中,谢谢!!!

另外谢谢您提供的SKF数据。

网友A:
在转速2000rpm的场合(我觉得应该算高转速)所产生的离心力对轴承的载荷应该更大?
如果你认为离心力要考虑,直接算出就可以了,轴的惯性矩,皮带轮的惯性矩,转速多少,然后简化成力叠加到原来的力系上,再求轴承的受力。
皮带的张力和转速2000rpm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外径260长度2000的碳钢圆柱实心滚筒,工作时的转速在2000rpm。
用现有的轴承,轴承使用寿命够呛,呵呵,估计得几天换一次轴承。

网友:
几天换一次轴承应该不至于,2000rpm不过是中高速,而且从图上看,转动惯量不是很大。
不过如果图上只有一端受皮带张力形成悬臂支撑的话,对寿命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转速2000rpm的场合(我觉得应该算高转速)所产生的离心力对轴承的载荷应该更大?
如果你认为离心力要考虑,直接算出就可以了,轴的惯性矩,皮带轮的惯性矩,转速多少,然后简化成力叠加到原来的力系上,再求轴承的受 ...

“如果你认为离心力要考虑,直接算出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我这个不懂的怎么算,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侠。  (轴的惯性矩,皮带轮的惯性矩的计算没有问题)。
另外如果不考虑加速时间(即不考虑加速扭矩),就单单计算在2000rpm左右稳定运行时需要的马达功率(或扭矩)多大?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这个不懂的怎么算,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侠。

不好意思,建议你翻书,任何一本机械设计手册或理论力学书都有,再告诉你就是害你了!
需要的马达功率(或扭矩)多大?
看负载条件,在考虑一下功率损失就可以,任何一本机械设计手册都有.

网友:
滚动轴承的极限转速一般是指在下述条件下能够达到的最高转速:
1.轴承公差为0级
2.轴承游隙为0组
3.轴承载荷为额定载荷的10%(即0.1C)
4.润滑冷却条件正常
5.向心轴承仅承受径向载荷,推力轴承仅承受轴向载荷
6.外圈温度不超过100℃

请问楼主,两个轴承的间距是多少?当然可从您的图上,可以估出个大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认为离心力要考虑,直接算出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我这个不懂的怎么算,所以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侠。  (轴的惯性矩,皮带轮的惯性矩的计算没有问题)。
另外如果不考虑加速时间(即不考虑加速扭 ...

如果不考虑加速过程,那么电机所需要的扭矩(如果考虑皮带轮的传动比,则另行计算)只等于两轴承对轴的摩擦力矩。根据这个计算力矩,再乘一个安全系数,这个值和电机速度(等于轴速乘传动比)确定了,你就可以选电机了。

网友(2008-11-20):
看到大家讨论得这么热烈,我也说两句。

如果一端是传动,一端可能负重载,可以考虑传动端选择深沟球轴承,负载端选择圆柱滚子轴承。

按楼上给出的,查阅FAG轴承资料,可以选择:
6052M     内径:260  外径:400  厚度:65   额定载荷 (动)300kN  (静)390kN    极限转速3400  参考转速2200
NU1052   内径:260  外径:400  厚度:65   额定载荷 (动)655kN  (静)1020kN  极限转速2800  参考转速1700

网友:
如果找不到合适滚动轴承滑动的也行,这种运动结构最重要的是考虑动平衡

网友(2009-08-23):
各位,是不是应该计算两个轴承的受力情况啊?

网友(2010-08-18):
好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