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轮胎设备---求助

楼主(2008-10-18):
各位能否介绍些轮胎设备资料?

网友:
轮胎的制造工艺:原材料的混炼(这里用到开练机)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辅机,比如说药品称量系统。然后钢丝压延机,帘布压延机。然后是形成胎面胎侧的复合机,再就是胎面胎侧的联动线(冷却卷出设备)。裁断工艺:钢丝斜裁,
帘布的直裁、斜裁,内衬的预贴合设备。成型工艺:成型机。硫化工艺:轮胎内喷涂机,硫化机。检查工艺:均一性检查机,动平衡检查机,跑胎机。差不多就这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介绍的不错!!!!

网友:
轮胎设备:开炼机,密炼机,压延,压出,裁断(直裁,斜裁),成型机,硫化机,UB机,耐久性试验机,脱圈试验机。呵呵我管着成型机,耐久性试验机,脱圈试验机。

网友:
对了还有一个GIP喷涂机。这在硫化前的工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设备我叫胎壳喷粉机,在胎壳硫化前使用.现在国内厂家用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这东西好啊 !估计有些时间了吧?

网友:
呵呵,出厂之前还有个包胎机

网友(2008-12-04):
引用 楼主:
这种设备我叫胎壳喷粉机,在胎壳硫化前使用.现在国内厂家用的比较多!!!

兄弟的这个设备好像有些落伍了 是单工位么 我们可是用了6工位 一面投胎 90度后出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