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中显示线长短的问题

楼主(2008-10-18):
近日,我画了几张装配图,里面的中心线,虚线,双点化线都显示的是连续的直线,请大家告诉我如何解决.我用的是大恒HMCAD 8.0,里面的图层,线型和颜色都是早就设置好的.

网友:
看看线型比例,扩大或者缩小!!

网友:
这应该是比例尺太大造成的,可缩小比例尺试一下。

网友:
2楼的是正解!
输入比例就行

网友:
线性比例问题
好像命令lts

网友:
看下图层刷过来了没,有时要重生成一下的。

网友:
打开对象特性管理器,点一下要改的线,在管理器中“基本”“线型比例”的数字改小,再看看线型显示是否正确。
有时是比例太小了,密密的也是只显示一根线,这就要将线放大了查查,如是,就将比例改大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指教,大家说的都很好,我弄明白了.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2010-08-22):
看看线型比例,扩大或者缩小 ......................

网友:
打开对象特性管理器,点一下要改的线,在管理器中“基本”“线型比例”的数字改小,再看看线型显示是否正确。
7 f& W5 s7 }7 E  }2 B有时是比例太小了,密密的也是只显示一根线,这就要将线放大了查查,如是,就将比例改大吧。

网友:
一直为这个问题困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