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铆接底孔表面粗造度

楼主(2008-10-18):
求助 铆接底孔表面粗造度各位师傅你们好!
沉头铆钉的规格为直径24mm,长度为130mm.
l连接两板的厚度为100mm,其中薄板的厚度为40mm,厚板为60mm;
第一个问题是  铆钉的长度选择是否合理?
第二个问题是 铆钉的底孔的表面粗糙度选择多少比较的合理?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论坛里有一份关于铆接 的资料,比较详细。 你先找一下

楼主:
谢谢bz,那个资料我都看了,那主要是飞机铆接技术,铆钉的直径都很小,而现在我所遇到的是铆钉直径是24mm,不知道该在么整呢?

网友:
我在书店见过 那种 技术工人培训教材,好像有 铆工的。建议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