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加工……

楼主(2008-10-18):
本人有一橡胶产品,是一模成型的,模具生产起来有点麻烦,不知道有没有做模具的朋友能帮忙有更好的办法,我发一下产品图上来大家看看,中间是铝合金,机器为手动硫化机,模具大概分成三件,顶模,中模,底模,底模固定中间的铝合金部份,然后在中模在底模的上面,然后手工往中模跟铝合金中间的空隙加入橡胶原料,再合模硫化,这是整个过程……

网友A:
一次做出来可能比较难,一般来说都是先把中间的铝合金部分做好,把其做为嵌件放在塑料模内注塑完成!注塑模采用瓣合式凹模结构(两瓣或四瓣)

楼主:
当然是先做好铝心啦,我上面说得很明白,是做好铝心,然后放入模内,与底模固定,这样子,再手工往铝心跟模具的空隙里加料,再硫化,这样成型出来,我现在要作的是这个橡胶件的模具,比较麻烦,楼上的这个模具,人做是6000块做出来的,包材料,产品外径250mm,长度150mm这是产品的尺寸,模具的话,另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做出来可能比较难,一般来说都是先把中间的铝合金部分做好,把其做为嵌件放在塑料模内注塑完成!注塑模采用瓣合式凹模结构(两瓣或四瓣)

铝合金是先加工好的,都说了,这是橡胶,不是注塑,模具为一个整一个圆筒,两瓣四瓣是没必要的……

网友:
如何加工硬质合金,使它表面更光亮些~

这里有一些模具冲压用的. 是硬质合金材料,在工作的时候老是会有些铝粉或其它成份,
  在修磨是无法达到出厂时的光亮,光滑,
   请问哪位大侠能够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