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车G71内是否可用宏指令?

楼主(2008-10-18):
如题加工一抛物线,程序如下:
T0101;
G99G97F0.5;
S500M03;
X40.Z3.;
G71U2.R1.;
G71P10Q20U0.2;
N10G0X0;
#1=0;
WHILE[#1LT15]DO1;
#2=-#1*#1/12;
G1X[2*#1]Z[#2];
#1=#1+0.1;
END1;
N20U2.;
G0X100.Z100.;
M5;
M30;

经测试不能运行,换成G73格式即可:
T0101;
G99G97F0.5;
S500M03;
X40.Z3.;
G73U6.R6;
G73P10Q20U0.5;
N10G0X0Z0;
#1=0;
WHILE[#1LT15]DO1;
#2=-#1*#1/12;
G1X[2*#1]Z[#2];
#1=#1+0.1;
END1;
N20U2.;
G0X100.Z100.;
M5;
M30;

大侠们指教!

网友A:
具体不太清楚,不过个人认为G73里如果可用,则G71里也应该能用,可能是一些常量与变量设置可能有问题!
但也不排除G71里不能用,原因是G71的工作原理是从大往小加工,其加工路线与工件外形无关,而G73所有加工路线与工件外形有关,而宏程序就是通过类似原理来完成加工的

网友(2009-02-09):
G71因内部算法的原因,是无法套用宏程序的,支持二楼说法。那两个flash课件很牛哦!!!还有其他的吗,共享一下吧
G73中可以使用宏程序,编程时比较简单,但效率偏低

游客

网友(2012-07-12):
支持观点

网友(2010-09-25):
具体不太清楚具体不太清楚

网友:
好像0i TC 不行TD的可以

网友(2010-11-02):
学习了啊,可惜下不了啊

网友:
G71可以套用宏程序的。我们老师都给我们编过,是车半个椭圆的。我的宏程序学的不太好,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
好像循环指令里不好用宏的呀,以经用宏了不如自己在里面在加一个宏程序让他循环

网友:
G71里面是不可以套用的。不过像有的系统说不定可以,比如发那科的系统粗车循环里加不进刀尖半径补偿,但三菱的系统就可以加进去,FANUC的G71只可以从大到小,或者从小到大,但三菱的就可以,大小大,或小大小。

网友:
现在买了台宝元的系统,发现这个玩意是完全仿FANUC的,有一点搞笑的,就是程序名虽然可以随便起,但如果呼叫子程序,程序名就必须是4位,不够4位的前面加0,但用M98呼叫时又不用加0,比如M98P100,你的100号程序的名字必须是O0100,如果是O100就会报找不到程序档。这一点让我搞了好长时间才弄清楚。

网友:
G71在FANUC里是不能用宏的,在华中里能用。

网友:
学习了,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相关宏程序资料

网友:
发表一下:宏程序用肯定能用,只不过每个含义不一样
G71:外径(内孔)加工循环
G73:复杂型面零件加工循环
你的宏程序是椭圆加工程序,显而易见G71不可加工,而G73可以

网友(2012-06-10):
引用 网友A:
具体不太清楚,不过个人认为G73里如果可用,则G71里也应该能用,可能是一些常量与变量设置可能有问题!
但也不 ...

汗颜,weiwangbugou,kanbudao

网友:
看你怎么用,如果,变化不单调,就会报警,

网友(2012-07-11):
flash 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