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带钢下叩原因---请教

楼主(2008-10-18):
请教达人!!!请详细说明啊

网友:
没有研究过但是,有一点可以分析:
扣头和翘头是轧钢生产中出现的比较常见的问题,直观的说,出现轧件出口不水平的直接原因就是轧件本身受到非水平方向的合力,基于此有几种情况:
1\轧辊上下辊径差存在,形成"压力"轧制;正压易扣头,反之翘头
2\轧件上下表面延伸率不同,可能由于温度差带来,也可能轧件内部缺陷,上表面温度高塑性好,延伸多于下表,易扣头,否则相反
3\工作辊的上下轴线没有在轧制面上,轧件容易朝垂直于轧制面的方向,上辊后方于下辊容易产生扣头
4\轧件烂头带来的不规则头部造成冲击负荷不均容易引起翘头和旁弯,没有规则
5\进口轧件水平高度不合适,如果偏高容易扣头,偏低容易翘头
具体原因要观察现场的因素,不是能直接给出结论的,

楼主:
Q345B

谢谢了!最近Q345B 延伸老低 不稳定 卷取温度控制不是很好,但我认为不但是温度的问题吧,请教大家以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刚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