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下刀具的寿命与成本

楼主(2008-10-18):
此工件外径60mm黑皮45号钢,直径车到8,总长是100的工件,一片刀片可以车300件,刀片15块一片,车外圆刀具成本五分钱一只。

  直径12mm的45号钢,2.0切断刀,斜口带导向,大约可以切断20000件以上,,不过刀片要170块一片,刀具成本不足一分钱。

网友A:
确实便宜!

楼主:
其实刀具的成本和刀具的价格是没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个是我帖子想说明的问题,只要运用得当,工艺合理,所有的刀具都可以创造一个非常使人满意的刀具成本效益!!

]

引用 网友A:
确实便宜!

网友A:
一样,我在推广某品牌的刀具时受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价格是原来的11倍,能保证寿命是原来的11倍吗?事实证明,单件成本是原来的一半。
追风,你的刀片也便宜,单件成本也很便宜!但不知道大致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刀具的使用成本和价格是没有多大的关系,我必须同意这一观点,但在这儿我不想谈这个问题;
追风君纵横捭阖,语气不容置疑,狂狷成性,若假以时日,当可比肩李敖,张五常之流,当然,在这儿,我不是在想讨论这个问题;
对于追风君这风格,我是十分的欣赏外加九分的信服,然而,这还不是我在这儿码字的目的;
我是305.......,半路出家加工曲轴的主,为

网友C:
其实国人所产的刀也有很好的性价比,但它用在加工材料时"失效"时,不知为什么便找洋人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B:

:'(
刚才按错键了,说了个半拉子话,后来好不容易说完下文,又没能发出去.重来吧.
这几天得蒙追风君的指点,自觉知识点增加不少.但有些困惑:
为了遵守刀具的使用原则,在进行曲轴孔加工时,昨天我下去做了试验性的工艺修正,去除了仪表粗车之工序,改由数控一次性加工,尺寸心工艺及参数如下:毛坯孔10MM加工至12,孔深8.5,端面留余量0.7MM,刀具三菱TCMT110204,材质NX2525'刀杆S10,转速S1800,直进粗车留余量0.8MM,F200,倒拉精车,F170,平端面一刀F160,(X向加装有倍速器),可加工效果不甚显著:一个点只能加工约800件产品.至于刀尖点的高低我反复调整过,好象对结果影响不大.刀具磨损主要体现在平端面时.请教追风君,这样是否就是理想的的刀具使用情况.

楼主:
我说话很直接,如下发言如有冒犯,请多多包含:

1:先在仪表粗车一刀再放上数控,是最愚蠢的工艺编排!我们这里所有的仪表都是用数控刀具的……在仪表上开粗再上数控,等于把同样一件工件先再数控上车一刀然后再拆下来再装上去车一刀几乎是没什么两样的!一些简单的掉头,如掉头平另外一面的端面倒角等,才会用上数普混合加工。

2:车削路线有问题,使用TCMT刀片的10mm的内孔刀杆好象只有一把,应该是主切削方向处是90度,那用60度刀片时余偏角是120度,你为节约时间向前推一刀,然后向后又拉回来是完全错误的路线编排,应该把刀退出来再重新推进去。其实这把刀是严禁反向切削的。

3:对于刀具的成本考虑也有问题,按照你说的一个刀尖以前8000件,现在800件,TCMT是三个刀尖,刀片价格应该是13块~15块左右一片。那无论15/2400=0.006,又或者15/24000=0.0006的刀具成本,在加工中几乎会成为可以完全忽略的成本,你需要的是一个稳定、连续的加工效率!

4:同样1800转速下,F200和F170的进刀是完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也就是不存在粗精车的区分,我建议你切削余量相等,进给相等,给刀具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为上选

5:平端面的事我就搞不懂了,你用这把刀又车内孔又平端面吗??

引用 网友D:
:'(
刚才按错键了,说了个半拉子话,后来好不容易说完下文,又没能发出去.重来吧.
这几天得蒙追风君的指点,自觉知识点增加不少.但有些困惑:
为了遵守刀具的使用原则,在进行曲轴孔加工时,昨天我下去做了 ...

楼主:
国产的数控刀具现在最不好的就是性价比,以数控刀片为例,全国最著名的侏洲硬质合金价格是日系刀具的中级价钱以上!

引用 网友C:
其实国人所产的刀也有很好的性价比,但它用在加工材料时"失效"时,不知为什么便找洋人的.

楼主:
刀具的寿命和机床关系太大了,说件有趣的事情你听。经过我长时间研究,一零件在完全相同切削参数,距离主轴夹持位置同样距离,同样的刀具同样的材料,一台车床的主轴跳动为0.01,一台是0.002(以机床夹持工件后打表工件的跳动为准),0.002的切断刀可以切断两万件,0.01跳动的切断2000件都成问题

引用 网友A:
一样,我在推广某品牌的刀具时受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价格是原来的11倍,能保证寿命是原来的11倍吗?事实证明,单件成本是原来的一半。
追风,你的刀片也便宜,单件成本也很便宜!但不知道大致参数?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追风大侠说得"部分"在理.
其实,论及成本概念,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在这个专业曲轴加工厂搞基层管理,就以我的工作环境为例.我是以月薪为生,单件产品的刀具成本无论是0.006或0.0006于我的意义仅在于这个转化过程是一个学习过程,于老板仅是一个漠不相关的数据而已,它不会影响到老板对单价的核定,可于一线的二十几号孔加工工人而言,则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它意味着他们月收入是多两佰元还是少两佰元!又如,仪表与数控分工序问题,分与合,于老板而言,是赚的多与少,于我而言,只是我能力的体现,于工人而言则是他们生存空间的增减,所以,有些东西,不是简单的愚蠢使然,而是我们在寻求一个各方利益平衡点的结果.即便纯粹以工艺而论,我觉得我们的加工方式也算是一个成熟的工艺.仪表的开粗正是数控高效的基础,(仪表几乎可实现0刀具成本运行)合工序的方案以前尝试过,于老板不具有太大的效益,两个细节尚待商榷:1,镗孔两刀推进与推拉方式其实对刀具寿命没有太大的关系,据前辈讲,他们以前就是用的两刀推进方式;2,F170与F200是有区别的,体现在光洁度上.(希望你不会认为我太过固执,还有许多问题我要向你们请教呢)

楼主:
F170和F200的粗糙度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都是粗车而已。你们的处境我也很理解,作坊式的外接工厂刀具成本是计算在工人头人的,例如断了丝锥要工人赔的。而且单价也很低,刀具几乎会占用加工费的10%甚至以上,可以理解的……

  专业的曲轴加工厂不是这么容易称得上的,改天让你看看曲轴饿怎么专业地加工出来的。 专业加工曲轴的http://jp.youtube.com/watch?v=E1Fj1j8Sg1g

引用 网友D:
追风大侠说得"部分"在理.
其实,论及成本概念,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我在这个专业曲轴加工厂搞基层管理,就以我的工作环境为例.我是以月薪为生,单件产品的刀具成本无论是0.006或0.0006于我的意义仅在于 ...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追风君不独自信,而且自负;不独自负,而且有趣。哈哈。
你发的这段视频不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个仁兄对着你的前额拍砖的凶器吗? 不过,为答谢盛情,我再仔细看了两遍,且心向往之。但愿这不算是作坊的大企业不是那种"大而无当"的"大".
其实我也不尽是在这儿废话连篇。我想,如果某个人说话了,他总不至于希望自己处在自言自语的尴尬状态吧。我来凑个热闹,活跃一下气氛,算是对你的支持吧。

网友:
这里最为精彩之处不是其观点的精确与否,而是两语言的精彩,犀利和幽默。

楼主:
不会吧,我很早之前就有“类似”的设备,用来加工一些凸轮轴,谁敢拿这拍我脑门啊,搞不好这就是我当年的凶器

引用 网友D:
追风君不独自信,而且自负;不独自负,而且有趣。哈哈。
你发的这段视频不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个仁兄对着你的前额拍砖的凶器吗? 不过,为答谢盛情,我再仔细看了两遍,且心向往之。但愿这不算是作坊的大企业 ...

网友(2013-10-13):
学习了,你这个是两个零件组装在一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