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黑输送系统,经常发生堵塞---请教

楼主(2008-10-19):
我单位用的碳黑输送管路是铝合金材料,管路里面是胶衬,经常发生堵塞。特地请教各位大侠,谢谢了.

另,能不能弄点关于气力输送方面的原理方面的说明啊.

网友(2009-07-31):
为什么管路里面是胶衬?铝合金阳极氧化不行吗?

网友:
输送堵塞与内衬有一定关系,但不是决定性的,可能你的粉/气比不合适,充气比例不合理,造成流动性下降,

论坛里有气力输送的书籍,下一本,好好看看,把你粉气比例弄好,有问题再讨论。

网友:
会不会是静电造成的啊,胶衬与粉尘磨擦刚好产生静电,静电如果不能很快消除,就出现了堵塞!

网友(2010-12-08):
回复 网友A:

建议使用负压输送,外加正压管路清空。资料参考瑞典PIAB真空输送设备 Vacuum Conveyor brochure

网友(2023-03-16):
对于粉体物料的气力输送,堵塞会经常发生。解决物料堵塞通常有三种方式,1. 敲击 2.喷射 3.振动。针对不同的现场工况,选用不同的解决方案。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我专门研究物料堵塞解决这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