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卸生锈的轴承?

楼主(2008-10-19):
由于传动轴生锈导致轴承表面部分生锈,难以拆卸,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既要拆卸下来,又要保护轴的表面,是在不行,可以放弃轴承。

网友:
找个手法比较好的师傅,用气割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不过车间没有气割。

网友:
用角磨机割开

网友:
呵呵还有一招,用喷灯将轴承烧热,注意别烧到轴,然后用手锤轻轻打出来。用气焊也行。

网友:
先除锈润滑,然后用拉马。应该可以

网友:
我看到我那里的机修人员是这样做的,相当轻松就可以搞定:先用“除锈喷剂”喷在轴与轴承结合生锈处(是不是叫除锈喷剂这个名字记不大清楚了,反正市场上可以买到,带有一个锈字,用前先摇匀一按喷嘴就喷出来了,和喷漆用法一样),除锈喷剂的渗透溶解能力很强,可以渗透到轴外径和轴承内径结合面内部,等大约10几20分钟,锈就被溶解了,这时候用三爪轻轻一抓就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dll朋友。去搞点“除锈喷剂”用用。

网友:
去超市买一罐WD40,喷进去,轻松解决。

网友:
浇上才些柴油或者煤油,过几个小时试试。

网友(2008-12-01):
按7楼的做法,这种“连体”局部加热比较困难

网友(2020-05-28):
先喷WD40.几分钟后还敲不下来用拉马,很费劲不动的话,边使用拉马,边用锤子敲击拉马,震一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