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冷机发响---请教

楼主(2008-10-19):
本人工厂的几台液压站用了大桶装的46#液压油出现了一个故障,冷机开机很响,声音感觉是油泵到油路块那根油管里的油流动的声音,当时怀疑是油管管径太小更换了大管径的也一样,要好几分钟才不会响(几分钟后油有一点热)现在有点怀疑是油的粘度太高,想更换液压油试试,但是好几千块的油又不想浪费了,请专家们帮忙分析分析是不是油的粘度太高,如果是太高了能用什么方法稀释,拜托各位高手了,在这里给大家鞠躬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不是油粘度的问题。液压站用46号液压油是没问题的,会不会是你油泵或是电机没有充分润滑造成的?

网友:
在调试液压系统的时候,一定要对泵进行充分的润滑,这样可以增加泵的使用寿命,也可以减少噪音。现在出现的情况可能是泵没有被彻底的润滑,也可能是对泵没有进行排气,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极有可能是黏度大造成吸油困难产生的噪音。摘掉吸口滤油器,或待油温升高后再开冷机就会消除声音。

楼主:
液压站冷机发响

谢谢各位了,最后觉得还是油的粘度太高,于是往油箱里加了10来斤的煤油开机运行让煤油和液压油充分混合,现在可以了,今早冷机开机一切正常。现在就液压油掺煤油的方法不知可行否,会对液压站造成影响吗?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
截至目前,尚未收到液压油掺煤油做法的任何负面消息。
注意挥发,及时添加,注意防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液压站是什么泵,是不是柱塞泵?如果是柱塞泵开机前需要加油的。你的泵加油了吗?
等你的回复。

网友:
液压油掺煤油没有问题。以前磨头润滑油就用机械油和煤油掺配调整黏度。

楼主:
液压站冷机发响

谢谢老丁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