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刀可以垫垫片吗?

楼主(2008-10-20):
我想在拉刀下垫2mm的垫片,以满足产品要求,主要想问问加垫片可不可以,会对加工产生哪些影响?加垫片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
你是什么拉刀呀?平面的、还是槽刀?
现有容屑槽多大?拉什么材料?刀具有效长度、零件余量?

楼主:
平面拉刀,同时加工两个面,因新产品这两个面距离发生了变化,因此要把一个面的拉到台起来,加工余量与原产品没有变化(新作的毛坯,余量与原产品相同),切削齿和标准齿都垫2MM垫片,有什么风险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一定要用平面磨磨过的。

网友:
拉刀是很讲究的。会出现什么问题是不可知的。

网友(2008-11-21):
垫2mm 应该没问题 我们公司拉连杆齿面 修磨后的都是垫垫片的 保险起见你最好找拉刀公司的人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