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退火与正火

楼主(2008-10-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09-04-18):
《钢的退火与正火》word内容
案例:车床主轴零件用45钢制造,为了消除锻造留下的内应力,有利于切削加工,调整组织,便于后续热处理工艺,往往在锻造后选用正火,为什么?

一、钢的退火
1、何谓退火?将钢加热到适当的温度,保温一定时间,然后缓慢冷却到室温的热处理工艺
2、退火目的
1)消除内应力(铸件、锻件)
2)为后续工序改善工艺性能
——降低钢的硬度、提高塑性
  从而有利于切削加工和冷变形加工(冲击、拉拢)
3)细化晶粒,改善组织为最终热处理做好组织准备
3、常用的退火方法
1)完全退火:加热到AC3以上30-50℃,保温一定时间,然后随炉冷却,得到组织为F+P。
应用:亚共析钢的铸、锻、焊件
目的:消除内应力,细化晶粒,降低硬度,有利切削加工,不能用于共析钢
∵缓汽时析出网状的Fe3CⅡ,使强度、韧性↓
球化退火:加热到AC1以上20-30℃,保温一定时间,然后随炉缓冷到室温,得到组织,球状珠光体——铁素体上均匀地分布球状Fe3C颗粒
∵加热温度未达到完全奥氏体化的温度
∴有一部分渗碳体未溶解,在保温阶段,这些渗碳体自发形成球状,缓冷时,球状保留并长大
应用:共析钢和过共析钢的锻件
目的是:使用状及片状的渗碳体成球状,有利于切削加工为以手的淬火作组织准备。
注意:网状严重时,应先正火,再球化退火。
3)均匀化退火:加热到高温,长时间保温,然后随炉缓冷
   得到组织:晶粒粗大
   应用:质量要求高的钢、优质合金钢锭和铸件
   目的是:减少化学成分偏析和组织不均匀性
4)去应力退火:加热到低于AC1的温度(500-600℃)
                保温一定时间,然后随炉缓冷到室温
得到组织:组织未发生变化
应用:所有钢的铸、锻、焊件,以及冷冲压件
二、正火
1、何谓正火?将钢加热到AC3或ACGM以上(30-50)℃,保温一定时间,然后在静止空气中冷却的热处理工艺。
2、正火的目的:
1)细化晶粒,提高力学性能。作为普通结构件的最终热处理。
2)消除过共析钢的网状渗碳体,为其它热处理(球足、淬火)作组织准备。
3)调整中、低碳钢硬度、利于切削加工。
4)为钢件淬火返修作组织准备。
三、正火与完全退火的比较        P56  图4-14
1)二者加热温度相同
2)二者均能消除内应力,细化晶粒
3)正火的冷却速度比退火快,生产周期短、成本低
四、退火与正火的选择
1、选择原则
1)从切削加工性考虑:WC<0.5%,选正大,WC=0.5-0.7%选退火
2)人工零件结构形状考虑 :一般件应选正火、复杂件应选退火
3)从经济性考虑:优先选用正火
2、退火与正火的选用
1)WC<0.5%  正火
2)W C=0.5—0.7%   退火
3)、W C≥0.7  球化退火
4)、消除网状Fe3C组织,正火 一般W C>0.7%
5)、只消除内应力,去应力退火,所有的钢
6)、只消除成分偏析,均匀化退火,所有的钢

网友:
请问要怎样才能学好热处理呢

网友:
多看、多问、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