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安全阀的排放压力,与整定压力是什么关系?

楼主(2008-10-20):
什么是安全阀的排放压力,与整定压力是什么关系?
谢谢!

网友:
GB/T  12241-2005《安全阀一般规定》中对安全阀的相关术语有如下定义:

整定压力,是指安全阀阀瓣在运行条件下开始开启时的预定压力,是在阀门进口处测量的表压力。在该压力下,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由介质压力产生的使阀门开启的力同使阀瓣保持在阀门上的力相互平衡。在该压力下,开始有可测量的开启高度,介质呈可由视觉或听觉干支的连续排放状态。

排放压力,是指整定压力加超过压力(超过压力是指超过安全阀整定压力的压力增量,通常用整定压力的百分数表示),亦即指阀瓣达到规定开启高度时的进口压力。排放压力的上限需服从国家有关标准或规范的要求。

按照上述规定,整定压力为0.5MPa,排放压力为0.52MPa的设置应属合理,即当系统中压力达到0.5MPa时,安全阀开始开启;而当压力达到0.52MPa时,安全阀达到全开,此时安全阀以规定排量进行排放。

关于安全阀在0.5MPa未能起跳问题,由于阀门厂调试整定压力时为冷态调试,而实际使用中为热态运行状态,此时受蒸汽种类、温度、压力等各种因素影响,实际起跳压力与冷态时略有差异,应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现场调整,具体可对安全阀的弹簧进行微调.

网友:
受益了啊
谢谢了啊  啊

网友(2008-11-23):
受教了,路过看看,学习到了。谢了

网友(2014-03-28):
貌似我前几天发现,蒸汽发生器上的安全阀,额定0.4MPa,貌似超过后,安全阀也不打开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