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宏程序结尾有不明白处---请教

楼主(2008-10-20):
WHILE...DO...
。。。
END..

END后有时重复跟一个前面的的语句,有什么意义?可以省去吗?什么时候必须用什么时候可不用?

EXP:。。。
     WHILE #1LT#2 DO1
          #4=#4+1
          G03 I-45 Z-#4 F200
          END 1
          “G03I-45 Z-#4 F200”    ————此句
     G01 X(#5-1)
          M30

本人初学,请达人多多指点.

网友:
结束宏循环,也就是达到(=)你要加工的图纸上的那个尺寸点了

网友:
不可以省略,后边哪句改必须有,否则适循环出错

网友(2008-11-23):
END 为结束语句一般用在宏程序后比如
IF[#100LT#201]
ENDIF

网友:
不可以省略,后边哪句改必须有

网友:
小弟初涉宏程序,怎么就是看着感到别扭呢? 是不是语句的顺序被弄乱了。若视控制则可以采用IF#4GE....,GOTO..
好像比较不错啊!
不知可不?

网友:
程序不完整

楼主的程序不完整,仅从楼主列出的程序看, 后一句"G03 I-45 Z-#4 F200”仅仅是#4变量没有+1而已.
DO WHILE 语句主要是用来进行循环操作使用的,单从本程序讲:如果没有#1和#2的条件变更语句.这个程序是可以不用DO WHILE 语句的.

网友:
再多说一点

仔细看看,可能楼主想问的是后一句"G03 I-45 Z-#4 F200"此句怎样省略.
楼主象出题老师呢
"WHILE #1LT#2 DO1", 这里的"LT"是"<"的运算符;

楼主同志是否想告诉我们:
当上句程序变为"WHILE #1LE#2 DO1"时,这里的"LE"是"<="的运算符,后一句"G03 I-45 Z-#4 F200"可以省略.

网友(点评):
哈哈,我看了这么多,只有和你想的一样。不是一定不能省去的,得看情况!

网友(2011-10-19):
程序是可以不用

网友:
本人觉得IF  GO TO比较好用!

网友:
我估计你那意思宏用来粗车,后那一句是精车

网友(2011-11-21):
不能省略,楼主给的可能只是一小部分宏程序而已。看此宏程序好像是个铣圆的宏程序,Z后面的#4变量好像是每走一圈Z方向向下的深度。如果把最后重复的一段删了,那铣圆的深度到最深点时程序就结束了,这样最后一圈只有一点深度到位,会留有残料。有那句重复的语句,它就会在到达最终深度时,走整圆一圈,这样才能完全加工。

网友:
可省,真不个多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