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这个电机功率---请教

楼主(2008-10-20):
英雄们~~~
小弟有礼了~~~~~~~~~~

现在厂里需要做一个电动转盘,就像我们餐桌上面用的。转盘由轴承托住,下面装个电动机和减速机,我们现在转盘上面的重量大概是1吨
我需要选择多大功率的电机 呢

好像感觉无从下手啊,怎么算的

网友A:
先确定你的转盘的稳定转速,再确定转动惯量,把工件和转盘以及工装、卡具都算上,根据速比选减速机的速比,折算惯性矩,算电机的驱动,启动次数少的,电机可以小一点,总之要综合满足启动力矩、启动时间、发热的综合问题,

按上面的步骤完整算一遍,就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谢谢,我先摸摸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你的转盘的稳定转速,再确定转动惯量,把工件和转盘以及工装、卡具都算上,根据速比选减速机的速比,折算惯性矩,算电机的驱动,启动次数少的,电机可以小一点,总之要综合满足启动力矩、启动时间、发热的综合 ...

恩,说的很正确啊

网友:
补充一点:驱动结构形式的不同也是有较大差别的,如中心驱动和周边驱动就有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