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带磁如何焊接---请教

楼主(2008-10-20):
请教各位:我公司一返修工件不知什么原因带有磁性,没法正常施焊,请问如何消磁?工件较大。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焊接电缆在工件周围绕几圈,可按不同方向缠绕,看看那个方向的效果最好。

网友:
试试看吧,不知道效果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