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工程师和品管谁说了算?

楼主(2008-10-20):
一个公司在生产一款产品时,出现了品质问题。品质判定NG(这种问题不属于致命缺陷),而结构工程师说这个没有问题。这样的争论,最后的结论是由结构工程师说OK,  还是品质判NG。谁说了算数?

谢谢!

网友:
首先确定判定标准是什么?至于说不是致命缺陷,归根到底那还是不合标准嘛,只能说它可以用,不影响功能,
换过来说,如果都说不是致命缺陷,那不达标的东西可就多了哦!那还要生产吗?
总之,根据标准来,达标就是达标,不达标就是不达标,是不是致命,可不可以用,那又是后续问题了.
个人认为:品管判的NG是正确.品管按标准说话.

网友:
标准只能定义一种状态,往往品质不好是复杂的.在不影响功能和客户使用的前提下.是可以放行的.
技术是立法,质量是执法.
谁说的算?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
在试制过程中发现这样的问题,我是经常放行的

网友:
严格按标准做,有问题可以与客户协商的

网友:
一种是产品是否达到基本功能,如结构工程师,此产品能达到基本功能;
一种是产品是否达到设计的要求,如品管,此产品与图纸不符,属不合格;
这完全是两种概念!
如是试产小批量时可直接放行甚至更改相关图纸;
如批量生产中就需要根据公司的经营理念以及和客户的重要程度来区别是否放行或降低产品级别。

网友:
如是试制过程中,可以由结构工程师决定;如是定型产品批量生产中,则应该由品质管理说算的。

网友:
产品一旦定型进入了量产,在生产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主要是由品管负责,但有的问题要注意听取技术的意见,最终还是由品管来定;如果是设计有缺陷,他们要提出设计变更申请。

网友(2008-12-18):
技术是立法,质量是执法.
很同意啊。

网友:
品管按标准执行,不合格就是不合格,判定后谁要放行谁签字!不敢签字的就闭嘴!

网友(2009-02-24):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啊~~~只要问题不大,不影响使用!!基本上可以放行的~~~但是还是要形成文件形式,让负责的人签字.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谁手里有标准  依据标准  没有谁是对谁是错的

网友(2009-05-24):
这关键看贵单位持有那种质量观:符合型质量观、客户型质量观、放纵型质量观。

网友(2018-06-12):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