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命令行输入中加减怎么用?

楼主(2008-10-20):
在CAD中输入数值的时候,可以除号,再输入一个被除数回车后CAD会自动计算出结果然后显现除效果来,
举个例子,点击偏移回车,选中一条直线,在命令行中的提示下输入20/2然后回车,最后偏移的结果就是10;注意就是当20这个位置的数字带小数的时候(如20.5)这个应用是不成立的,加减的时候也是不可以的,现在向各位大虾请教下,怎么设置才能做到带小数的时候,和加减乘的时候都能有效,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一下cad命令行怎么用公式啊???

网友:
用公式之前输入‘cal就行了。在cad中它叫“使用透明命令”。

楼主:
能不能吧这个命令设置生直接使用的。

网友:
搞不懂你举例中的偏移,为什么要移20/2呢,直接输入10不更省事么?电脑移了10,是正确的啊!还要输入加、减?更搞不清了。CAD是可以将对象移动任何一个坐标距离的,用相对坐标:@x,y就行啊。

网友:
能用公式是个好东东!没有用过!请教!

网友:
只能用整数不能用于小数点这是为什么?

楼主:
用公式计算的好处是不用计算啊,比如你要画一个直径为35868的圆,这个状态就好用的多了(例子有点夸张),关于小数点的时候不可以用公式我也一直闹不明白,在帮助上找了好久都没有结果,到现在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