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装配的时候可以应用焊接吗

楼主(2008-10-20):
SolidWorks.中装配的时候可以应用焊接吗?我们公司的零件大部分都是用钢板及各种型钢、圆钢焊接成的
在SolidWorks.中应该怎么操作呢??希望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
看软件自带的焊接教程和帮助文件,里面都有

网友(2008-12-28):
装配体当然可以使用焊缝,不过如果是焊件的话,那建议楼主使用多体零件做焊件,不必使用装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