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平机的作用是什么?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2008-10-20):
如题,我想问一下,校平机的作用是什么?是不是有去除板材应力的作用?

一台宽度300mm左右,能够修正4mm板厚的整平机,大概要多少钱?
请教,谢谢

网友:
矫平机就是将本身受热受力变形的板材经过上下的几个滚轮变为平整,消除材料内应力,而且可将毛刺修正。300MM的矫平机应该是小形的了,如果有懂机床的老法师应该可以自己生产。

楼主:
就是需要一台小型的,我们这里没有设备生产,如果需要的话,大概多少钱可以买到?

网友:
我们公司买了一台2M多得吧,机床做得满正规得要10W 吧

网友:
楼猪大人可以到卖冲床的地方问问,一般都会卖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