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执行机构的 力矩---请教

楼主(2008-10-21):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比如,某一个 规格 和 结构 的阀门,他的阀杆的 标准执行力矩是否有标准和规定,

具体的说, 比如: 某一规格的截止阀,如果我们要打开,或者 关闭它,那么,旋转阀杆的时候,那个最大的力矩,是不是应该不高于xxNm?

这个值,是否有明确的 国标规定呢? 哪位专业人士给指点一下, 或者提供一点资料数据?

拜托

网友:
楼上大虾,各国的标准不同,且手动阀和电动、气动控制的也有区别,

手动的,一般是依据阀门的类型和压力段,有一个试验压力,并提供一个开启/关闭力矩值,但一般只作参考,厂家会告诉你经常使用的和不经常使用的其正常启/闭力矩值,这个值一般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检修人员会随身携带一般三件的F型板杆,哪个能用就用哪个,一般不考虑力矩的问题,

如果用手动阀门自己配驱动器的话,这时才考虑力矩问题,比较麻烦,我以前是先选好要用的阀门,问厂家可能的最大开启/关闭力矩,根据需要的开启/关闭时间选驱动器的力矩,一般还要留一个系数,驱动的停位要有可靠的限位开关,假如自己设计驱动器的话,驱动器可以用一级浮动蜗杆+一级少齿差就可以解决,或者用一级行星+一级少齿差都可以,反正有人画图,无所谓的事情,用上面的两种驱动器,其自身都可以进行反力矩限位,只要驱动器不损坏,设备不合有问题,

选自动控制的阀门,比较简单,选压力、流量、时间,就可以了,再算一下CV值就够了,用的少,还是买套件简单。

假如只是要看看数据,比较可靠的办法是选好阀门的形式,问厂家,要试验台数据,这样比较可靠,比标准可靠。

楼主:
多谢楼上师傅指导

有人委托我搞一个 零泄漏的 阀门, 不能用现有的密封方式, 考虑 改造成 磁力密封的结构。

我要知道 阀门的力矩才能 计算密封结构的参数,所以 想了解一下。

谢谢您写的这么详细。

网友:
你要搞的结构其实也很简单,可以参考现在的阀门结构,只是启闭机构的连接处用磁力驱动即可,德国、美国都有类似的阀门结构,机构可以参考一下,但确切的密封摩擦力和启闭驱动力,就只有试验了才知道到底多大,世界都是这样做的,计算只是个参考。

网友(2009-02-10):
GBT 12222-2005 多回转阀门驱动装置的连接
GBT 12223-2005 部分回转阀门驱动装置的连接
有相关规定,但是计算只是理论的,实际做需要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