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图,怎样搞的.高手指点.

楼主(2008-10-21):
好象手工描的..    搞错,不是这图.

楼主:
是这种图

是这种图,上幅搞错了 .  有什么好方法画啊,各位师傅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介逗是传说中的爆炸图。
任何三维软件的常规培训手册里都是有讲的,楼主看看。
SW带的示例中有详细讲解,一步一步的,包看包会,一期不会下期免费自学。

网友:
爆炸图啊!以前凭手工画,完全是绘图高手的行当啊。现在靠电脑,方便啊!

网友:
哈哈这是高手搞的!我们这样的低手就不会搞了!搞也来也烦的!这么多零件要一个一个组装好再来爆炸!

网友:
偶以前手工绘制过简单的,那东西太费事了!!!

网友:
这个不难啊,如果有全套图纸,把各个零件画出来,并搞成块的形式,就可以把这些零件组成装配图,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2009-04-09):
没错,用SW画,就不算难了。